MSP430F5438A时钟的设置

楼主:
使用MSP430F5438A,XT2外接25MHz晶振,编写时钟驱动程序,不能正常工作,现将此代码粘贴出来。

    这段代码将MCLK、SMCLK和ACLK都设置为XT2,已达到性能的最优化。其关键代码均以做了解释。但是,此程序不能正常工作,仔细查看TI官方手册,问题出现在CPU内部VCore没有正确设置。
    MSP430的5xx系列和6xx系列,芯片内部集成线性稳压器,可以将外部电压降压为更低的电压以节省功耗,但是VCore降低会使CPU速度减慢,所以为了达到CPU的运行速度需与VCore电压相匹配。其匹配表如下图所示。

    根据这张表,就可知道如果希望CPU在25MHz运行,需将PMMCOREV标志位设置为3。更改后的代码如下图所示。

    此程序运行正常,稳定。

网友:
是的,频率高低与内核电压有关,需要高频的时候,内核电压要高一些,这个具体配置需要查询数据手册,数据手册里有关于内核电压和频率的对应关系的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