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8驱动没输出

楼主:
最近想用MOS管做个加热控制,用IR2118驱动怕电源一直导通自举电路起不来,所以加了个DCDC,但是测量输入信号为低电平的时候没有输出,或者偶尔有输出但是一接负载又没了。测量VB和VS是有12V电压的,有人知道是问什么吗?

网友:
现象是只要后面mos管输出+12_VHOT一短路,再恢复也不行了,即使重新上电也不行,必须要翻转一次输入电平,但是输入+12VIN短路在恢复后还能正常输出12V_H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