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除了STM32还用过什么好的MCU啊? 求推荐

楼主:
大家好,目前小弟打算做一个核心板,但是选择什么型号的MCU很困惑,之前我在项目中就用过stm32F103  stm32F107  stm32F407  stm32F429系列的,优点就是网上资源多,程序编写容易。但是也存在一定的bug,很多人都建议我在项目中不要用stm32的mcu,不稳定。所以我打算画一个其他系列的核心板,希望各位大神给一些意见,谢谢大家!

网友:
不稳定是真的吗,虽然我没用stm32做过量产的产品,但是知名度这么大,出货量应该不会小,不至于不稳定吧

网友A:
StM32不好么,唉!我现在用的最好的就是STM32了。

网友B:
运行不稳定涉及的面比较宽,我觉得如下6点都会影响稳定的运行:!、硬件设计。2、软件设计。3、EMC和EMI设计。4、PCB布局和走线设计。5、测试场地与实际应用场合的差别(可归纳到第3项)。6、供电电源的差异(指测试与实际应用时使用的电源不相同,也可归纳到第3项)。

网友:
不要听别人瞎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不好么,唉!我现在用的最好的就是STM32了。

谢谢回答,我也觉得STM32用的很顺手,只是想把路走宽点,接触一点别的! 就是没有什么方向,所以才很困惑。

网友:
“很多人都建议我在项目中不要用stm32的mcu,不稳定”……举个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行不稳定涉及的面比较宽,我觉得如下6点都会影响稳定的运行:!、硬件设计。2、软件设计。3、EMC和EMI设 ...

谢谢,很全面,就是想换换思路,不想总用一种,多接触一些别的MCU,但是由于知识面有限,不知该选哪一种。

网友:
德州仪器的也有很多啊!

网友:
之前ATMEL的AVR很火,结果搞了一次大缺货,然后。。。。。。

这次,ST的STM32很火,结果也搞了一次大缺货,然后。。。。。。

口碑竖起来不容易,倒下去会很快啊!

网友C:
可以试试NXP的LPC17xx系列,这个片子也很牛逼,虽然我没用,但是我知道。
NXP还有其他牛逼的片子呢,好像我记得还有个双核的(cortex-m0 +cortex-m4的核我记得,看过时间有点长,忘记了)

网友D:
如果心里素质好一点,就玩英飞凌。不好就别玩,我怕你会想不开。可以折腾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NXP的LPC17xx系列,这个片子也很牛逼,虽然我没用,但是我知道。
NXP还有其他牛逼的片子呢,好像 ...

NXP考虑过   就是网上的资源太少了!  有点纠结!    但是他们家的片子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心里素质好一点,就玩英飞凌。不好就别玩,我怕你会想不开。可以折腾到你怀疑人生。

英飞凌  我了解一下啊!  怀疑人生,这感觉可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NXP考虑过   就是网上的资源太少了!  有点纠结!    但是他们家的片子还是很好的!

嗯嗯,它家的MCU做的还是不错的。我记得也有像stm32一样的库文件这种方式。

网友:
GD32国产的,使用起来和STM32差不多

网友:
大部份的应用完全足够了,当然你要用在汽车电子等领域可以考虑换MCU,但实际上其他MCU在消费电子市场占比没ST大

网友:
论坛不是还有瑞萨吗

网友:
可以考虑国产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