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ds18b20问题

楼主:
 报错: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ds18x20.py", line 59, in read_temp

AttributeError: 'OneWire' object has no attribute 'write_byte'

MicroPython v1.9.3-238-g42c4dd09 on 2018-01-10; PYBv1.0 with STM32F405RG

"""
DS18x20 temperature sensor driver for MicroPython.

This driver uses the OneWire driver to control DS18S20 and DS18B20
temperature sensors.  It supports multiple devices on the same 1-wire bus.

The following example assumes the ground of your DS18x20 is connected to
Y11, vcc is connected to Y9 and the data pin is connected to Y10.

>>> from pyb import Pin
>>> gnd = Pin('Y11', Pin.OUT_PP)
>>> gnd.low()
>>> vcc = Pin('Y9', Pin.OUT_PP)
>>> vcc.high()

>>> from ds18x20 import DS18X20
>>> d = DS18X20(Pin('Y10'))

Call read_temps to read all sensors:

>>> result = d.read_temps()
>>> print(result)
[20.875, 20.8125]

Call read_temp to read the temperature of a specific sensor:

>>> result = d.read_temp(d.roms[0])
>>> print(result)
20.25

If only one DS18x20 is attached to the bus, then you don't need to
pass a ROM to read_temp:

>>> result = d.read_temp()
>>> print(result)
20.25

"""

from onewire import OneWire

class DS18X20(object):
    def __init__(self, pin):
        self.ow = OneWire(pin)
        # Scan the 1-wire devices, but only keep those which have the
        # correct # first byte in their rom for a DS18x20 device.
        self.roms = [rom for rom in self.ow.scan() if rom[0] == 0x10 or rom[0] == 0x28]

    def read_temp(self, rom=None):
        """
        Read and return the temperature of one DS18x20 device.
        Pass the 8-byte bytes object with the ROM of the specific device you want to read.
        If only one DS18x20 device is attached to the bus you may omit the rom parameter.
        """
        rom = rom or self.roms[0]
        ow = self.ow
        ow.reset()
        ow.select_rom(rom)
        ow.write_byte(0x44)  # Convert Temp
        while True:
            if ow.read_bit():
                break
        ow.reset()
        ow.select_rom(rom)
        ow.write_byte(0xbe)  # Read scratch
        data = ow.read_bytes(9)
        return self.convert_temp(rom[0], data)

    def read_temps(self):
        """
        Read and return the temperatures of all attached DS18x20 devices.
        """
        temps = []
        for rom in self.roms:
            temps.append(self.read_temp(rom))
        return temps

    def convert_temp(self, rom0, data):
        """
        Convert the raw temperature data into degrees celsius and return as a float.
        """
        temp_lsb = data[0]
        temp_msb = data[1]
        if rom0 == 0x10:
            if temp_msb != 0:
                # convert negative number
                temp_read = temp_lsb >> 1 | 0x80  # truncate bit 0 by shifting, fill high bit with 1.
                temp_read = -((~temp_read + 1) & 0xff) # now convert from two's complement
            else:
                temp_read = temp_lsb >> 1  # truncate bit 0 by shifting
            count_remain = data[6]
            count_per_c = data[7]
            temp = temp_read - 0.25 + (count_per_c - count_remain) / count_per_c
            return temp
        elif rom0 == 0x28:
            return (temp_msb << 8 | temp_lsb) / 16
        else:
            assert False

网友:
File "main.py", line 10, in
TypeError: function takes 2 positional arguments but 1 were given
#main.py
import pyb
from pyb import Pin
from ds18x20 import DS18X20
Pin("Y11",Pin.OUT_PP).low()#GND
Pin("Y9",Pin.OUT_PP).high()#VCC
pyb.delay(100)
DQ=DS18X20(Pin('Y10'))#DQ
while True:
        tem = DQ.read_temp()
        print(tem)
        pyb.delay(1000)

网友:
为什么我的会报错: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main.py", line 8, in
TypeError: function takes 2 positional arguments but 1 were given

这是我的main.py
[Python]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
from pyb import Pin
from ds18x20 import DS18X20
Pin("Y11",Pin.OUT_PP).low()#GND
Pin("Y9",Pin.OUT_PP).high()#VCC
pyb.delay(100)
DQ=DS18X20(Pin('Y10'))#DQ
while True:
    tem = DQ.read_temp()
    print(tem)
    pyb.delay(1000)

网友:
你这个ds18x20的模块就报错了,先把模块报错解决掉。python 都是解释到哪跑到哪,你发贴的方式,很难看懂,首先,你把整个工程上传一下,然后,把你报错的信息通过图片,清晰显示出来,这样才有可能帮到你,否则提示出错的原因很多,很难说清楚。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7787-1-1.html  参考一下D大的贴子
  • 如果DS1820没有连接好就输入了d = DS18X20(Pin('Y10'))命令,会因为没有搜索到器件而出错。

网友A:
你的两个错误我全遇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两个错误我全遇到了。。。。

恭喜中奖……对于你来,肯定不是啥子问题,有空分享经验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恭喜中奖……对于你来,肯定不是啥子问题,有空分享经验呀

别臭我了,纯新手,卡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臭我了,纯新手,卡住了

不至于,你的技术还是很牛逼的,只是新玩法碰到点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别臭我了,纯新手,卡住了

你的板子修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板子修好了没有?

哈哈,换完芯片后完美复活了,感觉F4有点脆弱啊,18B20居然还顽强的活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你的技术还是很牛逼的,只是新玩法碰到点刺。

多向论坛大神学习,microPython这个确实和直接C差异挺大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使用的PYBNano的板子,1.9.3版的系统,错误相同,真心郁闷。

网友:
问题已解决,官方已升级了固件,需要变更调用的方法了。详见:
http://www.micropython.org.cn/bb ... =viewthread&tid=986

网友:
已经找到解决 的方法了。由于官方升级了固件,新的版本调用DS18B20的方法发生了改变。
详见:http://www.micropython.org.cn/bb ... =viewthread&tid=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