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 光耦 收数据

楼主:
1芯积分
为什么串口加上光耦电路后,在前发送端(光耦电路前侧),波形正常;在后发送端(经过光耦电路),上升波形时间明显变短,下降沿时间较长, 且接入电路后其波形幅值明显变小; 求各位帮看看。。。。。

网友A:
串口要隔离加光耦应该有上拉,不然会影响速度

网友B:
是不是管沟速度不够啊 把光耦型号和波形发上来吧。这个才可以好看啊

网友:
图形如下,手绘,见谅 见谅

原理图

原理图

示波器图形 近似

示波器图形 近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管沟速度不够啊 把光耦型号和波形发上来吧。这个才可以好看啊

大佬请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串口要隔离加光耦应该有上拉,不然会影响速度

硬件电路 用过很多次了,都可以。 唯独这次不行, 排除完其他因素 就只有光耦这边出问题

网友:
楼主画的图表达的是占空比的改变,但描述太不专业。脉冲经光耦后占空比改变很正常,这是因为光敏管的状态改变需要时间,而且跟其自身参数和工作条件都有关。楼主的光耦电路设计不当,R71、C40不需要,另外一个图中也同样。这个RC电路的引入会劣化占空比。仅用集电极负载电阻即可,但取值要合适。不妨观察一下,改变Rc会引起什么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件电路 用过很多次了,都可以。 唯独这次不行, 排除完其他因素 就只有光耦这边出问题

波特率是多少?你试试9600 看看行不行
另外话的波形图  实在看不出来哪个是前  哪个是后?能具体指一下吗

网友:
你想想光耦如果简单的看成是一个“类开关”的器件,开关是有开关频率的。

如果你的光耦的闭合时间小于总线上数据的时间,是不是数据会有延迟,还有可能会出现丢包的情况。
所以,对于光耦的设计,并不是是个光耦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