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巧用printf

楼主:
(本文转载自欧时电子)当我们在调试代码时,通常需要将程序中的某个变量打印至PC机上,来判断我们的程序是否按预期的运行,printf函数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它能直接以字符的方式输出变量名和变量的值。
printf函数在使用时,不仅仅要初始化串口,还需要其它的一些设置或者要调用其它的一些函数 否则printf函数将不能按我们想要的方式执行。
由于不同的编译器studio函数不一样,所以使用的方法也不一样,这需要大家去看编译器的help帮助选项,这里我们以STM32、51和AVR整理了几个串口打印程序,供需要的朋友参考。
1、在KEIL下使用printf函数,以STM32为例
在uart.c中添加如下代码
View Code
/*******************************************************************************
函数名:fputc
输 入:
输 出:
功能说明:
重定义putc函数,这样可以使用printf函数从串口1打印输出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return ch;
}
/*******************************************************************************
函数名:fputc
输 入:
输 出:
功能说明:
重定义getc函数,这样可以使用scanff函数从串口1输入数据
******************************************************************************/
int fgetc(FILE *f)
{
/* 等待串口1输入数据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
return (int)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这样,只要在需要用printf的文件里#include 就可以了,printf会自已的调用fputc函数来实现串口数据的输出。
2、添加Retarget.c,实现在KEIL下使用printf函数,以LPC2478为例
首先在Keil安装目录下面ARM/Startup/Retarget.c找到Retarget.c文件将其复制到你的工程文件夹下面;并将其加入到工程中
在uart.c中添加如下代码
View Code
// Implementation of sendchar (also used by printf function to output data)
int sendchar (int ch) { // Write character to Serial Port
while (!(U0LSR & 0x20));
return (U0THR = ch);
}
int getkey (void) { // Read character from Serial Port
while (!(U0LSR & 0x01));
return (U0RBR);
}
这样,只要在需要用printf的文件里#include 就可以了,printf会通过Retarget中的fputc函数调用sendchar来实现串口数据的输出。
事实上,和第一种的方式是一样的。
3、自定义printf函数,以AVR为例
前面介绍的是在KEIL编译器上使用printf函数,但不是所有的编译器平台都能适用,因此有时候我们需要自定义printf函数,下面以AVR在GCC下为例
在usart.c中添加如下代码
View Code
#include
#include
/*********************************************************/
//向串口usart0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void Uart0_putchar( unsigned char sdbyte)
{
UDR0=sdbyte;
while(!(UCSR0A&0x40));
UCSR0A|=0x40;
}
////////////////////////////////////////////////////////
void Uart0_printf(char *str,...)
{
char buf[128];
unsigned char i = 0;
va_list ptr;
va_start(ptr,str);
vsprintf(buf,str,ptr);
while(buf[i])
{
Uart0_putchar(buf[i]);
i++;
}
}
这样有了printf格式化输出函数,随时能把需要的变量打印到pc机或液晶上,调试起来就方便多了。

网友:
在C语言中,把定义了pintf函数的头文件添加进去了,然后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个函数了,但是在单片机中想用这个函数还得自己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