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ear Technology LT3572芯片使用问题

楼主:
5芯积分

要用LT3572做升压芯片,3.3V供电,设计输出35V。根据datasheet上面的典型应用做了pcb板,但是用arduino的3.3V接口为板子供电后基本毫无反应,焊了好几块板子都是一样的结果,偶尔有一两块芯片输出电压会是5V左右,呲呲地响,同时发热很快。不工作的芯片的焊接问题也检查了,基本可以排除元件焊接的问题。现在发现的设计问题是芯片的两个20和21两个引脚没有接地处理。大家有用过这款芯片或类似芯片的吗?求经验。

网友A:
建议走线也参考官方板的layout

网友B:
目测PCB布局非常不合理,建议参考官方的DEMO板,刚才我试过去linear的官网给你找资料,发现中英文网站的产品页面都提示不存在了,也无法检索

网友B:
在mouser上找到资料
单说一下官方和你设计的电感走线
官方的粗细短,离引脚很近

你的走线细又长,还拐来拐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测PCB布局非常不合理,建议参考官方的DEMO板,刚才我试过去linear的官网给你找资料,发现中英文网站的产 ...

linear,已经被ADI 收编了,
在ADI官网应该可以找到LT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near,已经被ADI 收编了,
在ADI官网应该可以找到LT的东西了。

还真试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走线也参考官方板的layout

OK,谢谢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mouser上找到资料
单说一下官方和你设计的电感走线
官方的粗细短,离引脚很近

你的走线细又长,还 ...

手动捂脸,这个走线是第一次做,所以很粗糙。电感L1 datasheet里说饱和电流要大于1A,但在淘宝上找了好久满足饱和电流大于1A的贴片电感都没有,所以用了这个大个头,但同时也限制了布局。这些都可能会影响芯片工作,所以简直有点玄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手动捂脸,这个走线是第一次做,所以很粗糙。电感L1 datasheet里说饱和电流要大于1A,但在淘宝上找了好久 ...

这是官方demo板用到的电感NR4018T100M
类似的淘宝上应该有很多

http://www.mouser.cn/ProductDetail/Taiyo-Yuden/NR4018T100M?qs=%2fha2pyFadugW6AJ7PuLxWndLDGQLmkfhbCdIY7D31gTfRKmSyG2UYA%3d%3d

网友:
看这个电感两端高频大电流部分的走线就知道楼主是电源方面的新手了吧,又细又绕,哈哈

网友:
C1确定安装的是10uF/50V?尺寸看起来不对哦。而且位置也不太那个了,应该要靠近电感,让高频回路尽量小。感觉整个布局就像是自动布局出来的结果,根本没有考虑电路的实际要求,只是连通了而已。。。。。

网友E:
如果芯片底部的21脚大焊盘没有接地的话,那么整个芯片的散热就会出问题了,对于电源芯片来说,散热可是要考虑的大问题。不但要接地,还要多打几个大过孔保证热量能顺利地传导到PCB的底面大铜皮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官方demo板用到的电感NR4018T100M
类似的淘宝上应该有很多

http://www.mouser.cn/ProductDetail/ ...

谢谢大佬。前期都没看demo板的资料,发现demo板子上L1和二极管都标记了型号,这样就可以按图索骥了,学习了。准备再根据官方推荐的布局把pcb做得紧凑合理些,把电感也换了,再试一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芯片底部的21脚大焊盘没有接地的话,那么整个芯片的散热就会出问题了,对于电源芯片来说,散热可是要考 ...

haha,确实新手,虽然是工科,但不是EE的,刚开始做,所以东西还比较糙。C1就是普通的陶瓷电容。下一版设计会把现在存在的问题都解决,包括大的布局,元件选型,20,21引脚的接地和您说的加散热孔的问题,再看效果,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D:
haha,确实新手,虽然是工科,但不是EE的,刚开始做,所以东西还比较糙。C1就是普通的陶瓷电容。下一版设 ...

topwon说的C1问题,如果你设计35V输出,C1的耐压值应该大于35V
一搬0603 10uF不一定有这么高的电压,这个你要确定一下选择的电容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
电容一定要考虑耐压问题(你35V输出的话,应该要50V耐压了),而且这个地方的陶瓷电容注意不要用Y5V的,容值受温度影响太大了。要用X7R或X5R。因为Y5V的便宜很多,所以要注意别被奸商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pwon说的C1问题,如果你设计35V输出,C1的耐压值应该大于35V
一搬0603 10uF不一定有这么高的电压,这 ...

好的,谢谢

网友D(2018-01-26):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绘繛鎴旀嚍閸ヮ剦鏁囬柕蹇曞Х椤︻噣鎮楅崗澶婁壕闂佸憡娲﹂崑澶愬春閻愮儤鈷戦悹鎭掑妼濞呮劙鏌熼崙銈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