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430玩的6的高手吗?

楼主:
请问这个BSL电路是做什么的?

网友:
bsl是一种通过串口烧录的方式

网友:
虚线框内是个与BSL相关的功能选择电路而已。S5是跳线开关,平时由R16决定PUR的逻辑状态为0,插上跳线帽,因R14远小于R16,PUR的逻辑状态变为1。

网友:
你先确定你的是不是F5529带usb的430!

网友A:
然后看usb的相关的BS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然后看usb的相关的BSL

好的谢谢,是msp430f5529,最近要画430f5529的板子,再问一个问题                                                                                                    (1)application usb只是用来识别设备吗?
                                                                                                    (2)application uart 和sbw是通过这个仿真器芯片实现程序下载以及uart通信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是msp430f5529,最近要画430f5529的板子,再问一个问题                                      ...

(1)application usb只是用来识别设备吗?
你可以把5529实现成USB转UART,或者HID设备,看你使用哪个USB应用。
                                                                                                    (2)application uart 和sbw是通过这个仿真器芯片实现程序下载以及uart通信的吗? 对一个CCS在线调试,然后UART数据与PC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