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驱动

楼主:
看到别人的电路驱动IRF530都用三极管推挽输出,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场效应管不是输入电阻很大的,而且小电压就可以控了,我直接用单片机+单个三极管控行的通不?

网友A:
“我直接用单片机+单个三极管控行的通不?”
开关频率在数百Hz以下,是可以行得通的。频率稍高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用单片机+单个三极管控行的通不?”
开关频率在数百Hz以下,是可以行得通的。频率稍高就不行。

这个功率是怎样算的,我现在给的是T=1us的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用单片机+单个三极管控行的通不?”
开关频率在数百Hz以下,是可以行得通的。频率稍高就不行。

这个功率是怎样算的,我现在给的是T=1微妙的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率是怎样算的,我现在给的是T=1微妙的方波。

周期1微秒,用推挽都是相当困难的,更不用说单端驱动了。
IRF530是功率MOS管,其输入电容相当大(包括米勒电容),因此在输入上升沿和下降沿驱动电路必须能够提供相当大的电流以使MOS管输入电容充电和放电,电流可以达到数安培。

网友:
记得还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我刚接触场效应管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想法,而且当时我还为了追求低能耗故意削减驱动电路的带载电流,不过我当时是做线性放大的,某一固定频率下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随着频率提高信号衰减就越来越大最后就直接截止了。当时只是以为买到的MOS管有问题。现在想想当时确实太幼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