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外壳绝缘问题

楼主:
【不懂就问】
电机驱动器,带着电机空转
当不上电时,驱动器金属外壳(通过导线与地线排相连)与大地之间,用欧姆档测量是4Ω
一旦上电使能,电力转动,就变成200Ω,
怎么理解?
是上电使能后,驱动器的地与外壳绝缘不好了吗?

网友:
电阻不能带电测量。
你的测量方法就有问题。

网友:
问一下楼主,介个的电机的绝缘电阻是用什么表测的?
什么叫“用欧姆档测量是4Ω”啊,莫非是万用表么?

网友A:
测试设备或线路的绝缘电阻必须使用兆欧表(摇表),不能用万用表来测试的

网友:
用万用表带电测量电阻,是错误的。电路工作时,有电流流过电阻。会影响测试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不能带电测量。
你的测量方法就有问题。

你的意思是,这样的测量方式是错误的,所以上电时,万用表欧姆档测量的200欧姆也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试设备或线路的绝缘电阻必须使用兆欧表(摇表),不能用万用表来测试的

谢,是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量的,一表笔接外壳,一表笔接地,知道了,用摇表测,为什么用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是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量的,一表笔接外壳,一表笔接地,知道了,用摇表测,为什么用它呢?

兆欧表多是用手摇发电机供电,野称摇表兆欧表的自供电源是由发电机提供直流高压,输出的电压500V、1000V、5000V不等,
万用表和电桥用的都是低压电源,9V电池,虽测量用欧姆档范围有高阻范围,但由于电压低,反应不出高压条件下的绝缘电阻,所以才用兆欧表测试绝缘电阻。

网友D:
测量方法和结果都没意义,应该用兆欧表测。用万用表的话,可以测试工作时外壳对地的电压,这虽然仍不能当作正式的测试结果,但意义比测电阻有用多了。

网友:
现在,有的公司已经有数字的兆欧表了,,没有用过。
市场有数字兆欧表绝缘电阻测试仪500V,1000V绝缘电阻表2500V摇表等

问一下度娘就知道,数字兆欧表一般由直流电压变换器将电池电压转换为直流高压电作为测试电压,这个测试电压施加于被测物上产生的电流经电流电压转换器转换为相应的电压值,然后送入模数转换器变为数字编码经微处理器计算处理,由显示器显示出相应的电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方法和结果都没意义,应该用兆欧表测。用万用表的话,可以测试工作时外壳对地的电压,这虽然仍不能当作 ...

谢,无论上不上电,外壳对地电压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