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片六路输入输出的光耦,用于电机控制的隔离用

楼主:
各位大神,求推荐一款六路输入输出的光耦,用于电机控制的隔离,供电电压5V

网友:
为什么不用6颗1路的?

网友A:
没有6路的,而且,即便有,体积也跟6只单路的一模一样,也无必要选择。

网友B:
为啥一定是光耦呢  你不是电机驱动的信号隔离吗  直接用隔离IO芯片不就可以吗
你对于信号输出的驱动能力还有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一定是光耦呢  你不是电机驱动的信号隔离吗  直接用隔离IO芯片不就可以吗
你对于信号输出的驱动能力还 ...

驱动能力要求不高的,要是有合适的隔离IO也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6路的,而且,即便有,体积也跟6只单路的一模一样,也无必要选择。

主要就是考虑到尺寸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就是考虑到尺寸的大小

四路光耦的大小恰是单路光耦的四倍。
要用六路,直接用六片单路光耦就是了。

网友:
支持bioger的看法,用IO隔离应该更容易实现你的面积需求,片子也比较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