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VAL-IDB007V1用BLE_SensorDemo修改的读ADC没成功的问题

楼主:
刚有在keil 下用BLE_SensorDemo 加入读ADC的功能,但是读出的值为0;
app用iOS :lightblue  android:nRF Connect
程序是在BLE_SensorDemo基础上,参看工程  Project\BlueNRG1_Periph_Examples\ADC\Polling   里的ADC的使用;
1 在文件BlueNRG1_conf.h 里加入
   #include "BlueNRG1_adc.h"    // RK ADD
2  定义函数与数据
ADC_InitType xADC_InitType;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SysCtrl_PeripheralClockCmd(CLOCK_PERIPH_ADC, ENABLE);

  /* Configure ADC */
  /* ADC_Input_AdcPin1 == ADC1 */
  /* ADC_Input_AdcPin2 == ADC2 */
  /* ADC_Input_AdcPin12 == ADC1 - ADC2 */
  xADC_InitType.ADC_OSR = ADC_OSR_200;
  //ADC_Input_BattSensor; //ADC_Input_TempSensor;// ADC_Input_AdcPin1 // ADC_Input_AdcPin12 // ADC_Input_AdcPin2
  xADC_InitType.ADC_Input = ADC_Input_AdcPin12; //ADC_Input_AdcPin12;
  xADC_InitType.ADC_ConversionMode = ADC_ConversionMode_Single;
  xADC_InitType.ADC_ReferenceVoltage = ADC_ReferenceVoltage_0V6;
  xADC_InitType.ADC_Attenuation = ADC_Attenuation_9dB54;

  ADC_Init(&xADC_InitType);

  /* Enable auto offset correction */
  ADC_Calibration(ENABLE);
  ADC_AutoOffsetUpdate(ENABLE);
}

3  在main()函数中调用ADC相关的设置函数
  /* ADC Initialization */
  ADC_Configuration();

  /* Start new conversion */
  ADC_Cmd(ENABLE);

4 在 main()中的while(1)里读取ADC值;
if( ADC_GetFlagStatus(ADC_FLAG_EOC)) {

      /* Read converted data */
      adc_value = ADC_GetConvertedData(xADC_InitType.ADC_Input, xADC_InitType.ADC_ReferenceVoltage);
            //SdkDelayMs(100);
            adc_value = adc_value/1000;
            Clock_Wait(100);
            //adc_value = 0x2345;  //用这个直接可传到App上;
            ADC_Cmd(ENABLE);
        }
5 将adc_value的值传到App里,这里,我将3D sensor 的传数据的函数修改为传adc_value的值,再用App去读值;

extern         float adc_value;
tBleStatus Acc_Update(AxesRaw_t *data)
{
  uint8_t buff[6];

  tBleStatus ret;

  HOST_TO_LE_16(buff,-data->AXIS_Y);
  HOST_TO_LE_16(buff+2,data->AXIS_X);
  HOST_TO_LE_16(buff+4,-data->AXIS_Z);

        //adc_value
        buff[0]= 0xfe;
        buff[1]= 0xff;
        buff[2]= 0xff;
        buff[3]= 0xfe;
        buff[4]= adc_value/256;
        buff[5]= adc_value;
  ret = aci_gatt_update_char_value(accServHandle, accCharHandle, 0, 6, buff);
  if (ret != BLE_STATUS_SUCCESS){
    PRINTF("Error while updating Acceleration characteristic: 0x%02X\n",ret) ;
    return BLE_STATUS_ERROR ;
  }

  return BLE_STATUS_SUCCESS;

}

6  结果显示,ADC的值一直为0,现在还没有找出问题所在,来网上请教下;

网友A:
1、确定AdcPin12有电压输入
2、可以先下一个ADC\Polling试试看能否读到
3、然后在你修改的BLE_SensorDemo代码里用调试模式下看adc_value 的值看是否正确
4、如果ADC\Polling正常BLE_SensorDemo不正常再对比一下2个例程在ADC配置和读取方面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确定AdcPin12有电压输入
2、可以先下一个ADC\Polling试试看能否读到
3、然后在你修改的BLE_SensorDemo ...

刚有加入UART DEBUG log,
发现如果只在读ADC打印下ADC值,只能看到打印一次;代码如下,
if( ADC_GetFlagStatus(ADC_FLAG_EOC))
                {
      /* Read converted data */
      adc_value = ADC_GetConvertedData(xADC_InitType.ADC_Input, xADC_InitType.ADC_ReferenceVoltage);
                        PRINTF("ADC value: %.0f mV\r\n", adc_value*1000.0); //uart log
                        adc_value = adc_value*1000.0;
                        Clock_Wait(100);
                        ADC_Cmd(ENABLE);
                        timeRun++;
                }

但是如果再在主循环里加入一条打印信息,则可以一直跑,
/* Application Tick */
    APP_Tick();
    PRINTF("BlueNRG-1 BLE Sensor Demo APP_Tick() TIME=%d \n",timeRun);

目前,将就着用这个测试了下,APP可以读到数据,
也用电容测试了下,断开STEVAL-IDB007V1开发板的JP1和JP2路线,将超级电容(此电容由论坛统一提供)负极接在上JP1的3脚,正极通过JP1的1脚充电至3.3V,再将正极切换到JP2的2脚;
初步测试了下,耗电很快,可能没有关LED,还有其它IO没配置;后面再优化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有加入UART DEBUG log,
发现如果只在读ADC打印下ADC值,只能看到打印一次;代码如下,
[mw_shl_code ...

代码是卡哪里了还是ADC_GetFlagStatus(ADC_FLAG_EOC)一直返回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是卡哪里了还是ADC_GetFlagStatus(ADC_FLAG_EOC)一直返回0?

当时的测试时复位后只打印一次ADC的值,像是ADC_GetFlagStatus(ADC_FLAG_EOC)一直返回0,但是现在我修改了一些代码,没有问题了,具体原因还在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