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数据线高电平波形出现失真

楼主:
项目为 FPGA与DSP的配合程序  FPGA方面没问题  DSP的每一根数据线都会出现这样的波形

网友:
每一根数据线  的高电平 都会出现 长度一半多的情况

网友A:
高的是3V,中间的是1.8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的是3V,中间的是1.8V?

对  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  对!

fpga和dsp的IO电平是对少V?
数据中高电平和低电平是不是对应了某一侧数据的收和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pga和dsp的IO电平是对少V?
数据中高电平和低电平是不是对应了某一侧数据的收和发?

IO电压3.3V   对  高低电平  对应数据收发

网友C:
你这个是偶然的吗  是不是控制本身的原因 还是阻抗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偶然的吗  是不是控制本身的原因 还是阻抗的问题

不是偶然的 每一根数据线 都会这样  ,DSP和FPGA之间是直连的 没有什么阻抗问题啊

网友C:
你现在是不是DSP输出有问题  那你就把FPGA所有管教都不同  或设置成输入,然后你把DSP的数据线当成GPIO用,定时发方波信号  看看情况  你就能判断是硬件问题还软件 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是不是DSP输出有问题  那你就把FPGA所有管教都不同  或设置成输入,然后你把DSP的数据线当成GPIO用, ...

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O电压3.3V   对  高低电平  对应数据收发

看你的情况,感觉像是2个芯片的I/O电压不匹配千万的,比如FPGA是3.3V DSP是1.8V,当FPGA输出时高电平可以达到3.3V,当FPGA输入DSP输出时高电平为1.8V,你看下是不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情况,感觉像是2个芯片的I/O电压不匹配千万的,比如FPGA是3.3V DSP是1.8V,当FPGA输出时高电平可以 ...

好像确实是这样  请问怎么修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确实是这样  请问怎么修改呢

如果是这样把DSP和FPGA的电压设成一样的,比如都设成1.8V
或者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把DSP和FPGA的电压设成一样的,比如都设成1.8V
或者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好  我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在新手容易产生。仔细看DATASHEET,每个器件的高电平的范围,低电平的范围。彼此连接必须要保证高低电平的范围一致。这是第一。还有一点,如果两个芯片的引脚功能上不一致也要注意。也就是说两个输入引脚并接也要看输入阻抗是否满足要求。如果两个芯片的输出引脚并接在一起,那就问题大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看DATASHEETS。然后决定是直接连,还是通过电阻二极管或者电平转换芯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