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2950-50出不来5V电压

楼主:
我的目标是15V电压转换为5V电压,我选用LP2950-50作为稳压器,但是我测试输入为15.8V(没有超过数据手册规定的30V),但是输出电压一直是15.3V,换了三个芯片同样的效果,输入和输出电容分别为2.2μF和22μF,后边没有接负载,电路确认连接无误,难道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A:
應該是腳位連接有錯,資料檔案連結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 ... E5klS72XohZX665hzx5

网友B:
没有连接错,那是什么错了
LP2950-5只有三个腿,,

网友C:
我觉得 你看看你的封装吧  很大可能是画错了  不然就三个引脚  怎么能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D:
接上个适当的负载。好好检查芯片的每个引脚。是否存在焊接问题。原理图归原理图。芯片不同封装,引脚可以不同。认真检查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腳位連接有錯,資料檔案連結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4& ...

确实是连接错了,芯片手册上写的Bottom View,但是我一直从上往下看的,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连接错,那是什么错了
LP2950-5只有三个腿,,

确实是连接错了,芯片手册上写的Bottom View,但是我一直从上往下看的,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 你看看你的封装吧  很大可能是画错了  不然就三个引脚  怎么能出现这种情况呢

确实是连接错了,芯片手册上写的Bottom View,但是我一直从上往下看的,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上个适当的负载。好好检查芯片的每个引脚。是否存在焊接问题。原理图归原理图。芯片不同封装,引脚可以不 ...

确实是连接错了,芯片手册上写的Bottom View,但是我一直从上往下看的,谢了!

网友:
好高的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