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A是什么?BT-WIFI共存

楼主:
PTA是什么?BT-WIFI共存 转帖
蓝牙和WIFI共存设计
  蓝牙和802.11b/g/n都可能工作在2.4GISM,可能互相干扰。干扰的典型应用之一是VOIP,用手机的WLAN打VOIP电话,用蓝牙耳机来通话。互相干扰的后果是用户能感觉到通话质量的下降。
设计上有些方法能够减少相互干扰,尽量维持蓝牙和wifi的throughput,使得用户的使用体验不受影响。方法主要是AFH和分时。
是否存在相互干扰和相互干扰是否严重受以下条件影响:
  1.共用天线还是单独用自己天线
2.干扰是噪音还是阻塞
3.蓝牙通信频率是否落在wifi带内
4.蓝牙和wifi是接收还是发射
5.蓝牙和wifi的具体应用的通信特点
共用天线还是单独用自己天线
如果蓝牙和wifi使用单独的天线,蓝牙天线和wifi天线之间的隔离大小会影响干扰的程度。如果认为有一定的隔离度,蓝牙和wifi是可以同时发射或者接收的。
如果蓝牙和wifi共用天线,蓝牙和wifi不可以同时工作。(如果不考虑相互干扰,可以同时接收。)
干扰是噪音还是阻塞
干扰分为两种。一种是噪音,主要发生在频率冲突时;另一种是大信号阻塞,和频率是否冲突没有关系,和具体射频设计及天线间隔离有关系。
蓝牙通信频率是否落在wifi带内
如果蓝牙通信频率落在wifi频带内,噪音干扰和阻塞干扰都会有。如果蓝牙通信频率落在wifi频带外,只有阻塞干扰。
AFH是针对噪音干扰最好的方法,蓝牙和wifi的性能都能维持100%。唯一问题是无法解决阻塞干扰。
蓝牙和wifi是接收还是发射
假设蓝牙和wifi使用自己单独的天线,蓝牙和wifi是能够同时发射和同时接收的。如果一个发射,一个接收,在频率冲突时会有相互干扰。另外,同时发射可能会对另一侧设备带来干扰。
蓝牙和wifi的具体应用的通信特点
共存时相互干扰是否严重还和具体应用时通信特点有关。比如数据量是否大,是否是数据流,是否是timecritical的。所以有的设计是host可以根据不同应用配置不同的优先级,以达到最好的tradeoff。
主要设计方法简单介绍:
AFH
AFH是解决噪音干扰的最好方法。通过在跳频频率中避开wifi的频带,既可以避免频率冲突带来的干扰,也丝毫不损失蓝牙和wifi的性能。另外,AFH不只针对wifi干扰,道理上其它干扰源也可以避开。
AFH功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channel的好坏区分;二是使用新的channellist跳频。
Channel 的好坏区分有三种来源,一是自己通过scanRSSI或者检查PER等方式自己区分channel;二是通过另侧设备的区分信息,如 master取slave的区分结果,或slave依照master的区分结果;三是依靠host通过HCI命令 set_AFH_host_channel_classification传下来。
蓝牙和wifi共存设计中,host通过HCI命令告诉蓝牙哪些channel不可用是很有效的。如果蓝牙自己区分,应该既自己检查channel,也需要读另侧设备的区分信息,因为两者如果距离稍远,可能看见的badchannel是不同的。
分时(TDM,PTA)
分时是利用蓝牙和wifi间的握手信号,使蓝牙和wifi分时在2.4G工作,这样可以避免噪音干扰和阻塞干扰。问题是会降低蓝牙和wifi的throughput。所以这个机制应该只在AFH不能提供良好效果时使用。
802.15.2中有规定仲裁方式和信号(PTA,packettrafficarbitration)的框架,很多蓝牙芯片厂商也有自己专有的握手信号定义。道理上来讲我们的设计还需要了解主流wifi芯片的握手信号定义。
这些握手信号都差不多。简单说明如下:
2-wire
Wifi给蓝牙信号wl_active,表示wifi有通信,如果这个信号asserted,蓝牙应该只接收/发射highpriority的包,其它包delay。
蓝牙给wifi信号bt_priority,表示蓝牙要发highpriority的包,wifi必须停止当前通信。
可以看出,这两根信号分别是保护wifi和蓝牙通信的。所以assert的多与少会影响2.4G带宽在两者间的分配。
从 蓝牙芯片设计的角度,蓝牙芯片必须支持对于包优先级的区分和delay包的处理。一般来说,定时同步,inquiry,page,SCO等是高优先 级,传送数据的包则是普通优先级。如果处理得细致和灵活,很多参数是需要可以配置和可调的,因为可能需要host根据具体应用来配置。
如果蓝牙芯片知道wifi的频带,bt_priority也可以只在频率冲突时拉起。
 3-wire
  三线方案和两线方案相似。多加一根蓝牙输出的bt_active,这样和bt_priority一起可以表示两种优先级的蓝牙通信。
4-wire
四线方案和三线方案相似,再多加一根蓝牙输出的bt_freq,指示蓝牙通信是否和wifi频带冲突。
PTA
802.15.2中没有规定PTA具体的硬件接口和仲裁判定,是依赖实现的。也有类似上述的2/3/4线方案。但PTA的基本思想是 蓝牙和wifi提交 申请给PTAcontroller,(一般PTAcontroller集成在wifi中),由PTAcontroller来许可。所以PTA中的相关信号 都是指将要的操作,不同于上面的是指已经发生的操作。
WCS
WCS是intel的 wirelesscoexistencesystem缩写,是intelwifi的握手定义,两根线,ch_data和 ch_clk/bt_priority,完成握手和频带信号传递功能。具体时序定义没有看到,要签intel的NDA才有,估计笔记本上用得较多。
只要把握分时和优先级的tradeoff原则,握手接口和分时机制还可以有很多变化和配置,以求对用户最好的使用体验。
RDA5868+,RDA5870都支持蓝牙WIFI共存分时设计,在原理图连接时,连接如下:
RDA5870:
Pin37:WL_ACTIVE
Pin27:BT_PRIORITY
RDA5868+:
Pin28:WL_ACTIVE
Pin27:BT_PRIOR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