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萌新求助

楼主:
对于工作来说,51还是STM32的选择,如果要吃硬件工程师这碗饭,应该怎么去学习,望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
先学51,再学STM32

网友:
对于工作来说,51还是STM32的选择,不是你选择。是需求决定选择。今天你用这个单片机开发。换个项目。不同要求。可能就需要换型号了。你学的是开发的知识,经验,方法。掌握这些,你才能以较短时间,能在新的平台上做开发。没有基础你就先学51。起步可以低一点。至于后期用什么。会随需求改变。硬件工程师的工作不限于单片机编程。以后的路很长,很多坑在等着你。努力吧。

网友A:
其实先学哪个都无所喂,我的建议是不管学哪个,先买个网上资料多的开发板,还有配套的书,按照书上的内容从第一页开始慢慢学,刚开始看不懂很正常,你要惹着不懂往下看,同时之后你要按照书里的例程自己在开发环境里敲写代码,千万不要复制粘贴,你哪怕是对比着往进敲都比复制粘贴要好,然后你下载到开发板里,然程序跑,期间遇到问题之后,就百度搜索或论坛里找,然后再试。总之就是一定要自己动手联系,待你把例程都搞明白之后,你就学会了

网友A:
想成为硬件工程师不单是要学会编程,你还要看懂电路,懂得芯片怎么使用,成为硬件工程师需要的知识很多,好多方面都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工作来说,51还是STM32的选择,不是你选择。是需求决定选择。今天你用这个单片机开发。换个项目。不同要 ...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先学哪个都无所喂,我的建议是不管学哪个,先买个网上资料多的开发板,还有配套的书,按照书上的内容从 ...

OK的,最近就在自学51,拿着开发板调试,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成为硬件工程师不单是要学会编程,你还要看懂电路,懂得芯片怎么使用,成为硬件工程师需要的知识很多,好 ...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工作来说,51还是STM32的选择,不是你选择。是需求决定选择。今天你用这个单片机开发。换个项目。不同要 ...

谢谢您,我会多思考

网友:
都要学,先从基础入手,不光是单片机编程,还要会看,会分析电路

网友:
先学51或AVR,然后再学其它,HR或F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