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MDK程序下载出现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cortex m0怎么解决

楼主:
小弟今日用Jlink下载程序,结果出现以下错误,请问一下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下载时候的设置出错了,没能识别出你的芯片型号,还有你用的什么下载的?JTAG还是什么?也有可能是这儿设置出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时候的设置出错了,没能识别出你的芯片型号,还有你用的什么下载的?JTAG还是什么?也有可能是这儿设置 ...

用的SW,设置为10M,芯片也设置了,KEA128,不过没找到一样的,设置为MKE04Zxxx 128k,在别的帖子上有人说这样就可以,不知道错误出现在哪里

网友:
用的是Jlink还是别的什么,要不你发一下你的工程,要不你把设置截一下图.MDK只玩过ST的......

网友:
可能是flash设置不对,你进入mdk目录与安装的KEA支持包的目录,有flash支持文件需要从KEA支持包手动拷到mdk对应的目录,这样,你选择flash里面就会有KEA了。具体目录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SW,设置为10M,芯片也设置了,KEA128,不过没找到一样的,设置为MKE04Zxxx 128k,在别的帖子上有人说 ...

印像中是一个flash文件夹,大约是C:\Keil_v5\ARM\flash,这个文件里面会有你安装过的支持包的flash算法文件,就比如你用 MKE04Zxxx 128k,那里面肯定有这个对应的文件,实际上mdk安装支持包完全就是垃圾,基本十有八九安装了支持包,对应的flash支持文件却不会拷到这个文件夹里面,需要你手动拷。你安装过KEA支持包,那么对应里面也会有一个flash文件夹,把里面你用到的对应芯片的几个文件拷到前面的文件夹就好了。

网友C:
老哥问题解决了吗,求指教

网友:
下NXP的PACK了吗???一看就是FLASH算法没有选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哥问题解决了吗,求指教

Download Fuction里的Verity选项不要选就试试,因为刚开始提示的出错原因是Verity Failed,我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
谢谢各位老哥的悉心指导与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Download Fuction里的Verity选项不要选就试试,因为刚开始提示的出错原因是Verity Failed,我通过这种方式 ...

谢谢老铁!找了一下午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
在debug的setting里,把clock设置成1M试试,我也出现这种问题,我把原先的4M改成1M就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