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SoC板如何用无线网卡?

楼主:
 想在DE1-SoC板上使用一旧的TP-Link无线网卡WN727N,板上运行的是Terasic自带的有帧缓冲的LINUX-FB。
将网卡插入USB口,看样子是能识别。用lsusb查询,有一行为:
Bus 001 Device 006: ID 0bda:8179 Realtek Semiconduct Corp
应该就是这只无线网卡了。
再看ipconfig,没有这只无线网卡任何信息。
想来应该还有设置无线网的标识号、密码什么的,只是不知怎么弄,网上也没搜到(Linux不熟),求达人指点,谢谢
附截图

网友:
需要加载驱动

我之前用zynq调试过无线

步骤大概如下:

在你的kernel上编译驱动文件,
系统启动后,加载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加载驱动

我之前用zynq调试过无线

步骤大概如下:

在你的kernel上编译驱动文件,
系统启动后 ...

能否说得更详细一些,谢谢。
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好像需要用iwconfig等命令,但这个Linux上没有。
1、是否需要重新编译内核?可不可以用动态加载模块的方式解决
2、如果可以用动态加载模块的方式,需要什么模块?这个模块是去下载现成的,还是要下载源码自己编译?
3、如果一定要重新编译内核,需要增加什么模块?
以上问题也是我现在正在查找的。如果没有确切答案,能否指个方向,比如某网站上有类似问题的讨论。谢谢

网友:
多玩玩linux再玩SoC-FPG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