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AL-IDB007V1板子上的挑战赛基本功能实现(.hex)

楼主:
由于再ios下没有找到相应的广播包查看程序。现根据基本完成功能如下,blueNRG和ligntblue实现了如下功能。可以从blueNRG下直观地看出当前各个传感器地参数和电源电压值。在lightblue下可以看出运行的时间和各个传感器的数值以及电源电压。由于这次采用的方式不是利用广播包的形式,而是需要连接成功后再去获取,所以功耗会很大。采用0.1F的电容工作时间仅有63s。采用0.22F的电容供电的工作时间也只有102s. 当电源电压低于1.4V的时候,蓝牙自动断开,且不能搜索到blueNRG。当电压改变时,测得的温度气压值也会改变。如下表格。
电压V 气压mpa 温度℃
2.7 1026.81 27.9
2.6 1026.4527.9
2.5 1026.19 27.9
2.4 1025.66 27.9
2.3 1025.19 27.9
2.2 1024.96 27.9
2.1 1024.07 28.0
2.0 1023.60 28.0
1.9 1022.66 28.0
1.7 1020.9728.1
1.6 1019.81 28.2
1.5 1017.99 28.3
1.4 1013.29 28.4

网友:
可以,点个赞

网友A:
IOS下试试Locate,在BlueNRG-1上把数据写到UUID、Major或Minor里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S下试试Locate,在BlueNRG-1上把数据写到UUID、Major或Minor里试试

哦,对,没想到。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