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AL-IDB007V1电池电压检测

楼主:
 今天学习了一下STEVAL-IDB007V1的ADC,在DMA demo基础上实现了电池电压检测。开发板设置如下:JP2需要跳线到BAT这一端

板卡背面需要电池供电:

BlueNRG-1的ADC分为以下种转换模式,选择电池电压转换模式:

代码设置就几句搞定,还是很好操作的: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SysCtrl_PeripheralClockCmd(CLOCK_PERIPH_ADC, ENABLE);

  /* Configure ADC */
  /* ADC_Input_AdcPin1 == ADC1 */
  /* ADC_Input_AdcPin2 == ADC2 */
  /* ADC_Input_AdcPin12 == ADC1 - ADC2 */
  xADC_InitType.ADC_OSR = ADC_OSR_200;
  //ADC_Input_BattSensor; //ADC_Input_TempSensor;// ADC_Input_AdcPin1 // ADC_Input_AdcPin12 // ADC_Input_AdcPin2
  xADC_InitType.ADC_Input = ADC_Input_BattSensor;//ADC_Input_AdcPin1; //ADC_Input_AdcPin12//ADC_Input_BattSensor
  xADC_InitType.ADC_ConversionMode = ADC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ADC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ADC_ConversionMode_Single
  xADC_InitType.ADC_ReferenceVoltage = ADC_ReferenceVoltage_0V6; //ADC_ReferenceVoltage_0V6;
  xADC_InitType.ADC_Attenuation = ADC_Attenuation_0dB;//ADC_Attenuation_0dB ADC_Attenuation_9dB54

  ADC_Init(&xADC_InitType);

  /* Enable auto offset correction */
  ADC_Calibration(ENABLE);
  ADC_AutoOffsetUpdate(ENABLE);
}

获取转换结果的时候直接调用:

printf("ADC value: %.0f mV\r\n", ADC_ConvertBatterySensor(buffer_adc[i],ADC_ReferenceVoltage_0V6)*1000.0);

即可通过串口打印出电池电压:

转换出来的电压和万用表测量结果一样,能满足需求。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BlueNRG的ADC转换和其他MCU稍有区别,内部直接采用了过采样,这样可以在10bit ADC的基础上提高转换结果精度。OSR设置的是过采样的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