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做防反接求助

楼主:
大家好,有高手使用NMOS进行电源+极防反接吗?gate脚使用charge pump提供控制电压。

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但是实际使用中,NMOS会异常发烫,室温下几分钟可达到170℃。

请问NMOS做电源+极防反接可以吗?

求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选用的MOS管要功率够,用大点的散热器,抹硅脂,或者换一下内阻小的MOS加适当的散热器
发烫并不是用NMOS的原因,,
防反用NMOS是放在地端,控制由正极控制,用PMOS管是放到正极,控制由地端控制,都是一样的用。
可能根据电路形式或成本问题选用

网友A:
NMOS做电源+极防反接需要有一个升压电路大于电源输入电压一个MOS的开启电压才可以吧,不然只能P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NMOS做电源+极防反接需要有一个升压电路大于电源输入电压一个MOS的开启电压才可以吧,不然只能PMOS

是的,有charge pump升压电路,但是NMOS发热异常。想请教下是否有实际产品使用NMOS做电源+极防反接。
电路图如附件。KL87为12V输入电源,VCP为charge pump输出,一般为22V。

NMOS电源+极防反接

NMOS电源+极防反接

网友:
把问题搞复杂了吧?用N-MOS管当然可以,但应该是对地开关,无需电荷泵。

(24V防反接电源例)

(24V防反接电源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