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AL-IDB007V1评测:BlueNRG-1 Navigator

楼主:
STEVAL-IDB007V1评测:BlueNRG-1Navigator
role_2099
之前看过几天其他厂家的蓝牙芯片,对于外设操作是一头雾水,这次评估BlueNRG-1发现了这个BlueNRG-1Navigator工具,所有外设例程里面都分门别类的列出了:基础示例、应用示例和外设示例,通过软件GUI来看分类很清晰,示例很完整。这个软件真的很赞,下面进行简单介绍。
首先打开BlueNRG-1 Navigator。

1.   DemonstrationApplications
演示应用程序,分为以下三大类

1.1.    Basicexamples
基础例程一共两个,包括Hello World和SleepTest。

点击BlueNRG-1 Hello World进入该例程,可以看到右下角有三个选项,每一个例程里面的结构都与HelloWorld一样,下面就不在每一项进行截图了。

BlueNRG-1Hello World Flash & Run,先擦写,然后自动运行

点击BlueNRG-1 Hello World Doc弹出文档介绍

点击BlueNRG-1 Hello World Project弹出项目介绍,里面都是源码和工程文件

点击Sleep Test进入该例程

BlueNRG-1 SleepTest Flash & Run,Flash & Run,先擦写,然后自动运行

1.2.    BLEdemonstration & test applications
蓝牙演示和测试应用程序,可以看到很多实际应用案例

点击BLE Chat进入该实例,用BlueNRG-1评估板创建一个服务器

点击Server进入BLEChat Server界面,先擦写,然后自动运行

按下复位按钮,显示打印信息

测试发送功能,输入role_2099 tx发送给手机端;
测试接收功能,手机端输入role_2099 rx发送给服务器,BlueNRG-1会收到该信息。

手机端调试界面相关截图

1.3.    Peripheralsdriver examples
外设驱动例程

点击GPIO例程,进入GPIO外设例程

点击翻转GPIO,先擦写,然后自动运行,观察实验效果

2.   DevelopmentKits
鼠标放在每个标示符上面,DEMO板上对应位置就会用红框框起来,方便查找对应位置。

3.   ReleaseNotes

4.   LicenseFile

STEVAL-IDB007V1评测:BlueNRG-1 Navigator -

网友A:
请教各位:BlueNRG-1 Navigator这个软件只能配合官网的STEVAL-IDB007V1使用吗?我们购买的是上海庆科的1061KIT,BlueNRG-1 Navigator软件倒是能打开,但是在Navigatior下载程序等再进一步的就没有了。

网友B:
ST官方的DEMO都能用。
庆科的是用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各位:BlueNRG-1 Navigator这个软件只能配合官网的STEVAL-IDB007V1使用吗?我们购买的是上海庆科的1061 ...

可以参考官方原理图把串口下载的几个引脚和你的串口连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官方的DEMO都能用。
庆科的是用不了的。

谢谢老大!
庆~科的FAE一直坚称在他们的Kit上跑ST官网的project正常,我郁闷了很多天,直到虾哥提醒我才知道是他们的Kit有问题,32768的低速晶振根本没有装上。他们的做工还不错,公司貌似也很牛。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