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编程问题

楼主:
大家好, 我遇到一个很傻瓜的问题。我从网站下载了一个.C的电机驱动程序。但是放到keil软件里面编辑HEX,怎么都编译不好 。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我本人技术有问题。请大家帮我分析下
程序如下:
stepper.c
/*
* STEPPER.C
* sweeping stepper's rotor cw and cww 400 steps
* Copyright (c) 1999 by W.Sirichote
*/
#i nclude c:\mc5151io.h /* include i/o header file */
#i nclude c:\mc5151reg.h
register unsigned char j,flag1,temp;
register unsigned int cw_n,ccw_n;
unsigned char step[8]={0x80,0xc0,0x40,0x60,0x20,0x30,0x10,0x90}
#define n 400
/* flag1 mask byte
0x01 run cw()
0x02 run ccw()
*/
main()
{
flag1=0;
serinit(9600);
disable(); /* no need timer interrupt */
cw_n = n; /* initial step number for cw */
flag1 |=0x01; /* initial enable cw() */
while(1){
{
tick_wait(); /* wait for 10ms elapsed */
energize(); /* round-robin execution the following tasks every 10ms */
cw();
ccw();
}
}
}
cw(){
if((flag1&0x01)!=0)
{
cw_n--; /* decrement cw step number */
if (cw_n !=0)
j++; /* if not zero increment index j */
else
{flag1&=~0x01; /* disable cw() execution */
ccw_n = n; /* reload step number to ccw counter */
flag1 |=0x02; /* enable cww() execution */
}
}
}
ccw(){
if((flag1&0x02)!=0)
{
ccw_n--; /* decremnent ccw step number */
if (ccw_n !=0)
j--; /* if not zero decrement index j */
else
{flag1&=~0x02; /* disable ccw() execution */
cw_n = n; /* reload step number to cw counter */
flag1 |=0x01; /* enable cw() execution */
}
}
}
tick_wait(){ /* cputick was replaced by simpler ASM code 10ms wait */
asm" JNB TCON.5,*"; /* wait for TF0 set */
asm" CLR TCON.5"; /* clear TF0 for further set */
asm" ORL TH0,#$DC"; /* reload TH0 with $DC, TL0 = 0 */
}
energize(){
P1 = step[(j&0x07)]; /* only step 0-7 needed */
}

网友:
#i nclude c:\mc5151io.h /* include i/o header file */
#i nclude c:\mc5151reg.h

这两句有问题,而且问题很大,你自己改吧,如果不会改就别折腾了,以后的坑更多。

网友:
包含头文件不仅是语法错误,关键是你有这俩头文件吗?

网友:
整个c文件,直接复制过来就用?这是很不严谨的做法。你应该先找一个正常的工程。分析这个c文件包含的主要内容。把变量,函数这些添加到原来的工程中对应的文件。一点点调试。这样才相对风险小一些。另外,前期做多分析他的代码,后期改功能的时候,也稍微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