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1参加挑战赛功能完成(功耗差)

楼主:
BlueNRG-1加挑战赛功能完成(功耗差)

    广播数据基于版主littleshrimp的数组结构,功能基本完成。
   可惜工作时候太短了,只有200秒钟,还得找找哪块有问题。硬件没有加直插电阻,家里木有,属于稀有物品,公司用的也都是贴片的。(版主帖子中加了直插电阻,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9556&fromuid=449420

    电压2字节、时间4字节、气压2字节、温度2字节、X轴2字节、Y轴2字节。
    "07 9f 00 02 2A 12 26 41 00 ED 00 0F 00 1B"
    电压:0x079f = 1951mV;
    时间:0x00022A12 = 141842ms = 141.842秒
    气压:0x2641 = 9739,9739/10 = 973.9mbar,暂没换算成hPa
    温度:0x00ED = 237,237/10 = 23.7摄氏度
    X 轴:0x000F = 15,15/10 = 1.5度
    Y 轴:0x001B = 27,27/10 = 2.7度

    最初版
20180128测试固件:200秒

    20180129测试固件:工作10分钟

网友:
看版主的帖子,应该是我没有把传感器设置低功耗,只BlueNRG-1低功耗了不管用。

网友A:
你的空闲时电流在1.6mA左右,可能传感器和BlueNRG-1的低功耗模式没处理好
1.25秒唤醒一次,如果功耗降下去了这个时间还可以延长

电压值应该除1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空闲时电流在1.6mA左右,可能传感器和BlueNRG-1的低功耗模式没处理好
1.25秒唤醒一次,如果功耗降下 ...

谢谢littleshrimp帮我测试!!
我的荣耀8也是对APP免疫的,打开收不到数据包,才用的USB Dongle。
回去搞搞传感器低功耗,BlueNRG-1的电流我用万用表串进JP4测试过,是在0到0.38mA左右跳变,可能不准。
电压,我是上传的mV值,适配你的这个APP的话,我再改改。参赛要求要说是要上传单位是mV,3.0V、2.8V、2.6V、2.4V、2.2V、2.0V时需要上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littleshrimp帮我测试!!
我的荣耀8也是对APP免疫的,打开收不到数据包,才用的USB Dongle。
回去 ...

实际电流还要包含加速度和气压传感器,测量jp2的2脚更接近超级电容的放电电流
你再看一下低功耗方面逻辑
传感器不经常用建议使用单次转换模式,或者在转换完成后马上配置进入掉电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流还要包含加速度和气压传感器,测量jp2的2脚更接近超级电容的放电电流
你再看一下低功耗方面逻辑 ...

好的,谢谢指导。

气压和温度用的最不频繁;功耗稳定后试试摸低个电压变化曲线,这样在电压较高时,可以间隔时间长一点再采电压,在1.5V以下得频繁一些采;X、Y方向每次都采,Z和其余3个可以考虑关掉,不知道能不能再省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指导。

气压和温度用的最不频繁;功耗稳定后试试摸低个电压变化曲线,这样在电压较高时,可 ...

其实最省电的方式是定时唤醒后测量电池电压,当电池电压满足发送数据的条件时再测量传感器和广播数据
然后再进入休眠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省电的方式是定时唤醒后测量电池电压,当电池电压满足发送数据的条件时再测量传感器和广播数据 ...

谢谢指导!
昨晚,把环境传感器LPS25HB只有在要采之前才开,采完就power down。
LSM6DS3 暂时还没折腾明白,样例中的结构好复杂,在程序中尝试采之前重新初始化,采后设备power down,没能成功重新采到值。看来可能还得直接I2C搞了。下载看了了论坛“谍纸天眼”传的程序资料。
已经把陀螺和加速度的Z关了。还没有处理SPI的IO。

现在工作时间可以到10分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省电的方式是定时唤醒后测量电池电压,当电池电压满足发送数据的条件时再测量传感器和广播数据 ...

对,我这么弄过,就是长时间没动静太无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我这么弄过,就是长时间没动静太无聊了。

是无聊 如果不接一个万用表查看当前电压甚至都不能确定它工作没
比如等几个小时没收到数据一检查,电源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