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BlueNRG-1 挑战赛HEX文件

楼主:
遇到几个坑,终于差不多搞定了。
回头再说,睡觉去 (以后再不这么wan了)
运行时间没来得及测试……

----------------------------
根据昨天的测试作了少许修改,调整了BLE Advertising广播的次数。更新了一下文件。
----------------------------
Jan 30 再调整了一下, 改善测电池电压来回跳的问题。

386.47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2

网友A:
你的I/O口需要通过外围电路特殊配置吗?
我在使用下边这个贴子最后一张图的方法配置I/O电流一直几十mA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09556-1-1.html

如果去掉所有I/O口连接能正常工作,不过电流消耗比较大,会高低变化

网友:
不能这么玩,也不能这么晚。
我前天也整到凌晨4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I/O口需要通过外围电路特殊配置吗?
我在使用下边这个贴子最后一张图的方法配置I/O电流一直几十mA
ht ...

看了你的帖子之后,我接了一块小板,对 SPI 的4个引脚做了拉低( CLK, DOUT, DIN) 或拉高 (CS) 处理。 不过,我还没来得及测试如果不拉这几个引脚电流会怎样。

之前我这么上下拉处理过后,还有三百多个uA的电流没找到是哪里吃的,困惑了很久。昨夜里才发现板子不用USB供电,直接从VBLUE供给3.3V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帖子之后,我接了一块小板,对 SPI 的4个引脚做了拉低( CLK, DOUT, DIN) 或拉高 (CS) 处理。 不 ...

VBLUE包含传感器和蓝牙芯片,传感器在默认不配置的情况下处于掉电状态,2个传感器的电流消耗在7uA左右原理图上BlueNRG-1的RESETN是通过VBLUE供电的,所以断开USB直接测量VBLUE的电流再减去7uA就应该是BlueNRG-1的工作电流
这样测量比较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I/O口需要通过外围电路特殊配置吗?
我在使用下边这个贴子最后一张图的方法配置I/O电流一直几十mA
ht ...

我加的上拉下拉电阻是这样的:DIO0,2,3 接10k到GND, DIO1接10k到VBLUE

整个连接状态是这样,电容电压还有大概2.4V. 最小电流7.5uA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加的上拉下拉电阻是这样的:DIO0,2,3 接10k到GND, DIO1接10k到VBLUE

整个连接状态是这样,电容电压 ...

这个电流已经很小了
0.1F能工作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加的上拉下拉电阻是这样的:DIO0,2,3 接10k到GND, DIO1接10k到VBLUE

整个连接状态是这样,电容电压 ...

这个电流很好!
昨晚折腾后到最也没整明白,加速度传感器样例程序中的函数指针结构体,跳来跳过跳死我了。
一重新始化成power down模式就给死翘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已经很小了
0.1F能工作多长时间?

凌晨开始做的一次完整测试,大约每隔5分钟一次报告,刚才一次报告是 30821140 ms, 电压1.5V, 还在运行。
等确认停了我贴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凌晨开始做的一次完整测试,大约每隔5分钟一次报告,刚才一次报告是 30821140 ms, 电压1.5V, 还在运行。
...

那基本快要停了,我测试停的时候是1.43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凌晨开始做的一次完整测试,大约每隔5分钟一次报告,刚才一次报告是 30821140 ms, 电压1.5V, 还在运行。
...

这个时间够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已经很小了
0.1F能工作多长时间?

确认已经停了

网友:
9个多小时?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