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78/G12 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
用RL78/G12 做串口个接收,使用CS+开发环境,直接用CS+的代码生成器生成的串口接收发送函数。
测试中发现,当接收的字节长度跟程序中定义的长度不一致的情况下,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会错字节。
比如我定义接收6个字节,我给RL78/G12发送5个或者7个字节,结果下一次接收,第一个字节一直是上次发送的最后一个字节。
请问有遇到过的朋友吗?是代码需要怎么处理吗?

网友:
不知你的代码生成器具体生成的代码是什么样的。可以自己实现串口收发的功能,应该不太复杂,自己写的,想改什么,都方便。接收缓冲不要限制太死。留点余量。

网友A:
接收完成后,对应串口的变量g_uart3_rx_count一定要清零。接收不定长的数据,可以自己在中断中添加相关的处理,并不一定要使用接收完成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完成后,对应串口的变量g_uart3_rx_count一定要清零。接收不定长的数据,可以自己在中断中添加相关的处 ...

除了把串口时钟停止,否则,串口位移寄存器一定会有最后一个字节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