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BlueNRG-1工作电流的过程

楼主:
刚接触BlueNRG-1低功耗时在代码里配置芯片进入低功耗模式,上电后测量VBLUE电流会忽高忽低变化
(VBLUE电源网络包含BlueNRG-1、加速度传感器和气压传感器)
将BLUENRG-1所有I/O配置为输出或输入,测量VBLUE电流,同样会有下图的变化
使用sleep test例程进入低功耗模式后用手摸气压传感器电流会升高
使用BLE_Beacon例程,直接测量VBLUE1电流,STM32L需要通过USB供电, 不然BLUENRG-1无法启动
2次尖峰为广播时的电流
测量电流如下,因为STM32在工作,电流会通过I/O为BLUENRG-1供电,实际电流可能不准
将电源接在VBLUE1上,不使用其它电源,用同一电源将RESETN上拉,使BLUENRG-1工作,测量电流如下
(VBLUE1电源网络只包含BlueNRG-1)
每发送一个广播后,电流上升,再缓慢下降
在sleep test例程里直接在while循环中加入sleep()函数,免去STM32L介入
电流无高低变化
改成5s一唤醒的sleep_timer函数试试,每唤醒一次翻转LED1
测量电流如下,LED熄灭时电流2.2mA左右,空闲时电流同样会高低变化
当时测试Sleep_Test例程时可能有些地方没考虑到,测试的实际电流可能会有问题
再回到BLE_Beacon例程
仔细观察电流在广播后300ms左右才上升的,试试将广播间隔设置小于300ms看看效果
效果如下
测量20秒内的平均电流为50.6uA
将广播改回10秒间隔
测量平均电流为93.59uA,比间隔为300ms的高出将近一倍
为了降低电流还要继续尝试
把while中的BTLE_StackTick去掉,可以发送数据,电流更高
休眠使用SLEEPMODE_CPU_HALT模式,平均电流2.7mA
不休眠平均电流3.08mA

既然软件设置引脚不好用(可能因为掉电模式I/O已经不工作了)
接好后的效果
将所有引脚都接地以后看到电流变得稳定了,可是平均电流居然80多uA?
去掉CN4上的GND,发现电流没有变化,去掉CN3接地电流变为650uA
去掉CN1电流变为60Ua
所有引脚连在一起,去掉接地电流没有变化
同时去掉CN1和CN3恢复原来的不稳定状态
经过测试,发现只要CN4和CN3的所有引脚连接在一起电流就可以控制在60uA左右
虽然电流很低,不过和不稳定时刚发送完广播后的25.68uA还相差很多
用万用表测量所有IO,DIO13、DIO11、DIO1有3.3V,其它为0V左右
看到DIO13连接在PUSH1按键上,
按键有100K电阻,100K就会消耗33uA的电流
其它有3.3V的引脚同样有不同的连接,将这些引脚悬空,只将无3.3V的引脚接地后测量电流终于可以降下来了
掉电后的电流为9.71uA,10秒一次广播的平均电流为15.44uA
最后连接后的效果
连接后的板子不能直接使用BlueNRG-1_Flasher_GUI下载程序,因为对应的引脚已经被接地,下程序时还需要将排针取下

ADC测量电池

后来测试只要DIO8与整体引脚连接在一起,即使不接GND,测量电压会比实际电压低0.4V
DIO8为UART的TX功能,代码中有将DIO8配置成UART的代码,去掉,将DIO8配置为GPIO后问题解决
使用LSM6DS3时需要用到SPI接口, 对应的GPIO为DIO0,DIO1,DIO2,DIO3,如果这几个引脚对外悬空电流又会出现原来的情况
最后选择将这些引脚接上20K的下接电阻后解决,电阻值可以更大

网友:
非常详细,学习学习

网友A:
有没有区分电流是哪里吃掉的? 我从JP4那里测电流的话,不额外加电阻上拉下拉,休眠时的电流1uA.  加上外围的器件(从JP2那里测)电流就多出来了,而且不稳定,搞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区分电流是哪里吃掉的? 我从JP4那里测电流的话,不额外加电阻上拉下拉,休眠时的电流1uA.  加上外围 ...

直接测量JP4处的电流可能不是实际电流,因为你可能插了USB在CN5上,这时ST32LXXX会工作,BlueNRG-1可能会从自身的引脚获取电流
最真实的测量方法是不接任何外接供电直接测量JP4处的电流
这时需要把BlueNRG-1的RESET引脚拉到电源电位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一直觉得虾哥这个电流测量工具很神!
介绍一下,采样率和分辨率都怎样?  真想借鉴下做个类似的工具。

网友B:
测电流的神器什么型号的?  搞一个测电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电流的神器什么型号的?  搞一个测电流用

Silicon Labs的 EFM32ZG-STK3200。刚发了个链接,需要审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觉得虾哥这个电流测量工具很神!
介绍一下,采样率和分辨率都怎样?  真想借鉴下做个类似的工具。

精度还行,速率慢一些
我也一直想做一个这样的工具,现在除了电流检测电阻硬件条件算是都具备了
不过最困难的还应该是这个上位机软件,想做到方便实用不容易
如果能找到开源的就好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11962-1-1.html

网友C:
你这是完整设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完整设计么

不是 只是电流测试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