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下载问题

楼主:
我使用keil5进行编程,arm是stm32F103,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在keil下载完成之后显示:uvision 已经停止工作  请问这是原因呢?

网友A:
是不是keil有过升级。可以把jlink驱动安装目录,和keil安装目录的JLinkARM.dll 换成老版本的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keil有过升级。可以把jlink驱动安装目录,和keil安装目录的JLinkARM.dll 换成老版本的试一下。

不是keil升级 是jlink重新刷过固件  然后更新过防火墙  然后就不行了

网友B:
重新刷固件,或者使用jflash下载程序,不过单步调试就不能用了。
估计是识别为盗版的jlink了,keil自动就挂了。。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新刷固件,或者使用jflash下载程序,不过单步调试就不能用了。
估计是识别为盗版的jlink了,keil自动就 ...

那你咋办了  又好用的解决方案吗   说一下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咋办了  又好用的解决方案吗   说一下哈

keil用的是最新测版本
重刷jlink的固件,在XP下重刷可以ok的,我记得好像是在win7下有点问题,可能软件问题;还有的是修改一下固件的某部分hex值,修改了之后keil就不会提示为克隆版本然后自动把软件关闭掉了;具体网上也有
我的重刷之后,就可以,不过每次都会提示需要升级,一定不能点击,一旦升级又会被识别为盗版的
具体步骤,搜索一下,网上挺多的,

另外就是使用jflash下载hex固件到MCU,使用jflash V490版本。其他版本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il用的是最新测版本
重刷jlink的固件,在XP下重刷可以ok的,我记得好像是在win7下有点问题,可能软件 ...

好的 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eil用的是最新测版本
重刷jlink的固件,在XP下重刷可以ok的,我记得好像是在win7下有点问题,可能软件 ...

按照你说的已经解决了  现在都好用了 你说的方向是对的
等晚上我回去  把详细板卡更新了  给大家一个借鉴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说的已经解决了  现在都好用了 你说的方向是对的
等晚上我回去  把详细板卡更新了  给大家一个借 ...

现在常用stlink,还可以,就三根线,时钟、数据、GND,或者VCC,也挺方便,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