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回比较器

楼主:
怎么算出图片G1、G2两点

网友A:
图二的电路怎么计算

网友B:
就是运放输出电压被后面两个电阻分压后的值。由于这里的运放工作在比较器状态,所以其输出应该是一个接近其电源电压的值,具体多少要选定型号后看数据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二的电路怎么计算

此教材是食堂大师傅编写的吧?
楼主自己仔细看看,那是滞回比较器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此教材是食堂大师傅编写的吧?
楼主自己仔细看看,那是滞回比较器么?

请问具体怎么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运放输出电压被后面两个电阻分压后的值。由于这里的运放工作在比较器状态,所以其输出应该是一个接近其 ...

有具体计算的公式吗?

网友:
4楼说得对,这个电路应该是用滞回比较器的,但是电路显然是错了,那是一个放大器,不是比较器。

网友:
只要将图中运放的正负输入端交换,两个运放就都工作在滞回比较器状态了。
不过那样一来,文中的解释就都反了。
要符合文中的解释,需要将反馈电阻接在运放输出与同相输入端之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具体怎么分析?

输出端经可变电阻R1(R2)接到了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这是负反馈,可怎么“滞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输出端经可变电阻R1(R2)接到了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这是负反馈,可怎么“滞回”?

按照这个电路,可以计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这个电路,可以计算吗?

按照这个电路,可以计算吗?

按照这个电路可以计算,然而准确的计算相当麻烦。
把放大器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交换,可变电阻R1(R2)接到放大器同相输入端,与标注有“蓄电池电压”字样的那支电阻以及其它电阻分压构成正反馈。这个“其它电阻”可有好几个,包括与两支电容并联的电阻、供电给稳压管的电阻……而且R1和R2会互相影响(也就是说,两个放大器处于什么状态,会互相影响)。
另外,那两支电容会极大地减慢比较器翻转的速度。
所以,若要实际应用,不如修改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