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打开STM8工程的问题

楼主:
我用IAR打开STM8工程,提示不正常。

请问高手,有妨碍吗?谢谢!

网友:
使用管理员权限打开IAR,然后试试看,另外可能看一下license

网友:
没啥大问题,就是解压IAR库的源码,解压不成功也不影响使用,如果不想每次打开IAR都提示这个,把对话框左下角的Don't notify me again选上就可以了

网友:
要解压iar自带的文件,没什么大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