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距离规则问题

楼主:
新人学习,刚开始学习PCB画图。请教大家!!!
这个元件的标识和元件本身之间的距离规则该怎么设置啊?
如果要新建规则又该如何操作呢?
用的是AD16.
还望大神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你可以直接移动丝印啊,这个不用设置的,直接移动丝印,想怎么移怎么移,设置什么距离呀

网友:
默认就行,谁没事设那玩意

网友:
你这个是丝印到丝印吧。。。。
SilkToSilkClearance

网友:
丝印的DRC可以去除的好像,实在想设置规则,就在Rule里面的Manufacting设Silk to slik/Silk to solder

网友:
元件本身之间的距离规则一般默认就可
除非用了一下厂家有特种要求

网友:
最小阻焊间隙,丝印到阻焊的距离
以上两个规则
这个地方根据规则,反应的是工艺能力设置,报出的结果一般作为可制造性分析的要点,有时会告警,不是出了错,对制版加工有一些用

网友:
丝印距离设置为0就不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