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可以测量 发动机 转速的传感器 ?

楼主:
求 可以测量 发动机 转速的传感器 ?

非常感谢 !

网友:
可以用转速表。
更简单一些的方法:在待测轴表面涂一片反射系数明显与轴不同的涂料,用一束光照在轴上,然后用光电管接收反射光并计数。
如果轴上有外露的凸台(例如齿轮)且是铁磁性物质制成,可以用一小块永久磁铁外面绕上线圈靠近凸台,轴旋转时线圈中就会产生感生电动势,再对感生电动势波形计数。
如果是汽油机,还可以对点火的火花计数。
方法太多了。

网友:
一对光电管加一个比较器,简单稳定。thermo 的超高速离心机(最高32000RPM)都这么测的,至于如何做到的,我也想不通。这就是PCB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