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电流测量工具

楼主:
因为我手里没有台式万用表
最近在很多低功耗测量应用里都借助了一个非常实用的电流测量工具
有很多网友问这是什么神器,分别回答过,现在还有人问
我就开个贴告诉大家,它是EFM32的开发板

EFM32是小壁虎(Energy Micro)公司的低功耗单片机产品后来被Silicon Labs收购
据说小壁虎的工程师以前是在TI负责MSP430的,功耗能低到没朋友
我用的是这两块开发板
EFM32™ Wonder Gecko Starter Kit

EFM32™ Zero Gecko Starter Kit

一个Cortex-M4单片机一个Cortex-M0单片机
它的所有带电流测量的单片机开发板价格都不贵
除EFM32™ Giant Gecko GG11 Starter Kit是99.99美金外,其它的官方报价都是29.99美金
mouser上现在是239人民币一块

可能主打低功耗的原因,他的开发板上集成了所有我玩过的开发板里最高端的电流测量电路
下图是用于电流测量的框图和介绍

原图图里可以看到它使用了一颗4.7欧姆的电阻,同时还配置了校准电路

电阻两端的电压通过Linear公司的LTC6102CDD电流检测放大器采集再经过1片Analog公司的AD8656双通道放大器放大

然后通过一个板子上的控制mcu采集,控制mcu用于实现板载的jlink、虚拟串口和电流采集功能

官方提供的文档里没有说明控制mcu的型号
在官方的一份不公开的BOM里可以看到Control MCU的型号是STM32F103VEH
而且整体成本不包括EMF32的情况下已经超出30美金

STM32F103VEH的ADC为12位1MSPS采样率
分辨率的关系为了实现更宽的测量范围同时又提高测量的精度才使用了2通道放大器
通过放大不同的倍数来实现不同的电流测量
板子的用料非常厚道
用于测量电流的4.7欧检流电阻为Bourns公司的0.1%精度25 PPM / C的1206贴片电阻

整体电流测量部分使用的电阻也多为0.1%精度的

不足的是电流采样的速度比较慢USER MANUAL里说的是6250个样本每秒
对于突发电流检测效果会差一些,这可能和USB的整体通信速率有关
或者为了提高精度对1MSPS的ADC做了过采样处理
除了硬件官方提供的电流评估软件也非常好用,而且会定期更新

终上所述,对于这款评估板我是真心推荐,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入手一块

网友:
虾哥威武

网友:
学习下这个方案。

网友A:
虾哥,这款板子的源文件(原理图文件),是开源的额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虾哥,这款板子的源文件(原理图文件),是开源的额么。。。

只能看到原理图,BOM和丝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看到原理图,BOM和丝印

哦哦,好的,感谢了。

网友:
最后那个黑色的软件是什么?我有个Giant Gecko,当时找了一圈,这部分电路只能在Simplicity里用,没有软件和资料作为第三方,所以也就没关注。看来现在摘出来了。

网友:
这些板子我喜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后那个黑色的软件是什么?我有个Giant Gecko,当时找了一圈,这部分电路只能在Simplicity里用,没有软件 ...

黑色的是Simplicity Studio的电流测量组件 今天更新后变成这个效果 多了触发开始和触发记录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黑色的是Simplicity Studio的电流测量组件 今天更新后变成这个效果 多了触发开始和触发记录功能

还是只有在simplicity里才能用吗?老早以前还是在eclipse的一个view里运行,也没有什么文档描述这个测量接口咋弄到view里去,我看你截的这界面黑漆漆的还以为单独摘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只有在simplicity里才能用吗?老早以前还是在eclipse的一个view里运行,也没有什么文档描述这个测量 ...

集成的 记得好像2.0版本安装路径下有一个exe文件
有几个个函数可以通过EFM调用读取电压和电流

网友D:
您好,这个检测电流的开发板我刚拿到手,好多还不熟悉,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1、VMCU和GND不外接电路测试电流(PM4 模式)600多nA,这个正常吗?如何调整呢?
2、VMCU和GND外接电路,万一接反了,开发板是不是就彻底坏掉了?下面的图片一个是空载,一个是连接ZigBee
非常感谢!

网友:
空载我的也是这种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这个检测电流的开发板我刚拿到手,好多还不熟悉,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1、VMCU和GND不外接电路测 ...

空载我的也是这种效果

网友:
最后那个黑色的软件是什么?我有个Giant Gecko,当时找了一圈,这部分电路只能在Simplic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那个黑色的软件是什么?我有个Giant Gecko,当时找了一圈,这部分电路只能在Simplic

新版本的Simplicity Studio就是黑色的
早期Simplicity Studio可以提取电流检测的程序,使用时不需要打开Simplicity Studio
现在不行了,只能在Simplicity Studio里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载我的也是这种效果

谢谢!也非常感谢推荐这款检测小电流的开发板!

网友:
最经刚好测试这一块

网友:
电脑端软件有算平均电流的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