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道物理题

楼主:
管管今天看到了这么一道题目:
有一只熊掉到一个陷阱里,陷阱深19.617米,下落时间正好2秒。求熊是什么颜色的?
A:白色,北极熊
B:棕色,棕熊
C:黑色,黑熊
D:黑棕色,马来熊
E:灰色,灰熊

初初看上去有点无厘头,管管来了个脑筋急转弯,答曰:选C,这么深的陷阱哪一只熊掉下去你从上面看着都得变成黑熊。

结果,你猜,我答对了吗?

选是选对了,但人家的回答非常学术:这是一道物理题,解题思路如下:
1、g=9.8085,不是极地地区。北极是9.832,远远大于该数值。赤道不过也有9.780,然后查了下表,大概是44度左右。
2、根据熊的地理分布,南半球没有熊,可以得知应该是北纬44度。
3、根据题目,既然是掉到陷阱,又是熊可以掉进的陷阱,且因为陆地上少有比熊还巨大的珍贵动物,所以可以推出,此陷阱是为熊所设计。
4、其次,既然为熊设计地面陷阱,一定是陆栖熊。
5、而且大部分陆栖熊视力不好,难以分辨陷阱,所以容易掉入陷阱。
6、至此,可选答案有:棕熊和美洲黑熊/亚洲黑熊。
7、鉴于题目只有棕熊和黑熊,那只剩这两个答案。
8、既然陷阱深19.617米,土质一定为冲击母质,这样才易于挖掘。
9、棕熊虽然有地理分布,但多为高海拔地区,而且凶悍,捕杀的危险系数大,价值没有黑熊高。
而一般的熊掌、熊胆均取自黑熊。
10、又因为黑熊的地理分布与棕熊基本不重合。可以判定,该题正确答案为黑熊。
综上所述,熊是黑色的。

网友A:
根据重力加速度推算纬度,这个是物理。
但是地理知识缺乏解答不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重力加速度推算纬度,这个是物理。
但是地理知识缺乏解答不了这个问题

我以为这是脑筋急转弯。()一开始还想自己太机智了

网友:
小学生题目都这么难了

网友:
当熊掉地是 速度接近 20m/s 就是约72公里的时速,此时的风阻已经很大了,加上空气密度约为1.26kg/m3,空气阻力 F=(1/2)CρSV^2,结果就是 阻力致使重力 减少大约0.02g,也就是,实际重力加速度应该在9.82左右,莫斯科才9.815,所以 只能是北极熊,白色

网友:
这道题的答案还是有错误,南半球有熊,眼镜熊,只不过眼镜熊主要树栖,但也有分布于稀树草原地带的,只是分布区靠北,不会到南纬44度。另外,答案中除了眼镜熊未考虑之外,还少考虑了其它几种熊。熊科动物包括:棕熊、北极熊(由棕熊分化而来,尚未形成生殖隔离)、美洲黑熊、亚洲黑熊、马来熊、懒熊、眼镜熊、大熊猫。当然,答案是正确的,最大可能性为黑色,北纬44度地区只有棕熊、美洲黑熊和亚洲黑熊分布。

网友:
动物分类学知识在此大派用场。

网友:
这题 可以作为清华大几个学 入学的分班考试了 估计是没有人完全打上来的  哈哈哈

网友:
对不起,做不来

网友:
这明明是个综合类的题目,不查资料的化 能答对想来也不多,至少鄙人是只有思路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