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的捕获模块用于PWM功能,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
如题,我将CAP配置为PWM功能,中断方式,定义了一个软件计数器用来对这个CAP中断次数计数,到达需要的次数后就对CAP3和CAP4两个寄存器清零,这样可以做到对输出的PWM脉冲个数进行控制,我在一个定时器中断里对这个软件计数器和CAP3,CAP4进行赋值,遇到的问题是,在第一次将软件计数器进行减法计数到零,再进行第二次计数器,CAP3,CAP4赋值后,就不进CAP中断了,尝试了很多方法,也修改很多配置和控制寄存器,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A:
实际仿真一下看看程序走到那里时,相关的变量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仿真一下看看程序走到那里时,相关的变量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变化

好吧,一路断点跟踪,发现是SCIA串口那边有问题,我的串口是19200的波特率,配置为FIFO接收模式,4字节为一个包,总共2500多字节,每接收四个字节发给上位机一个应答码,然后上位机在发四个字节,这样循环,直到所有字节发送完毕,中间为了防止出现问题,我在SCIA接收中断里要延时几百微秒的样子才发应答码,所以通信本身应该是很可靠了,但是,第一次接收完2500多个字节是正常的,第二次完全一样的数据,就出错了,第一包数据就是错误的,老是要错位,比如该在第一包第一个字节中的数据跑第二个字节去了,导致后面数据全部乱的,开始以为是晶振频率不匹配,用的是30M,PLL后是150M,后来换成33177600HZ的晶体,PLL后是149299200HZ,应该说波特率误差就忽略不计了,但问题还是一模一样,是不是28335本身就不适合做这种大量数据的UART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一路断点跟踪,发现是SCIA串口那边有问题,我的串口是19200的波特率,配置为FIFO接收模式,4字节为 ...

你试试每接收一个字节延时半个字节左右,看看,一般如果是第一个字节正确,后面字节不正确,有可能就是两个字节之间需要有适当延时

网友:
这个恐怕不好搞,因为通信协议和我自己定义的数据格式问题,我的是4个字节组合成一个双字,用于28335处理的,如果弄成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传,一来上位机和28335两边都要改通信协议,然后两边算法也要改,所以必须是4字节一包

网友:
我估计28335不适合做这种大数据量的UART通信,之前用PIC的DSPIC33EP做UART,这个支持DMA传输,我直接1K个字节为一包,传了几十包,然后DSPIC33EP把数据存入一个SPI接口的RAM芯片,那个效率只能用酸爽来形容,相比之下,28335就比较蛋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