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PCB封装的经验

楼主:
      相信做过硬件设计的人都经历过自己做Component或者Module封装,但想做好封装并已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1) 画的封装引脚间距过大或过小导致无法装配;
(2) 封装画反了,导致Component或者Module 要装在背面才能与原理图引脚相对应;
(3) 画的封装大号和小号引脚颠倒了,导致元件要反四脚朝天才可以;
(4) 画的封装和买回来的Component或者Module 不一致,无法装配;
(5) 画的封装外框过大或过小导致给人感官很不爽。
(6) 画的封装外框与实际情况有错位,特别是有些安装孔位置没放对,导致无法上螺丝。
     诸如此类,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这类情况,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希望自己以后不要再犯这种错误。

     画好原理图之后就是为元器件分配封装了,建议最好使用系统封装库或者公司封装库中的封装,因为这些封装都是前人已经验证过的,能不自己做封装就不要自己做封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自己做封装的,要么在做封装的时候我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首先我们手头必须该Component或者Module的封装尺寸,这个一般datasheet中都会有说明,有的元件在datasheet中有建议的封装,这是我们应该按照datasheet中的建议设计封装;
      如果 datasheet中只给出了外形尺寸,那么在做封装时要比外形尺寸大0.5mm-1.0mm。如果空间允许,建议做封装时给Component或者 Module加上outline或者外框;如果空间实在不允许,可以选择只给部分元件加outline或者外框。关于元件的封装国际上也有一些规范,大家可以参考IPC-SM-782A、IPC-7351及其他相关资料。

在你画好一个封装后,请你看着以下问题进行对照,如果下面的问题你都做到了,那么你建的封装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1) 引脚间距正确吗?答案为否的话你很可能连焊都焊不上去!

(2) 焊盘设计够合理吗?焊盘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焊接!

(3) 你设计的封装是从Top View的角度设计的吗?设计封装时最好以Top View的角度设计,Top View就是将元件引脚背着自己看时的角度。如果设计的封装不是以Top View角度设计,板子做好后你很可能要把元件四脚朝天焊(SMD元件只能四脚朝天焊)或者装到板子背面去(PTH元件要焊到背面)。

(4) Pin 1脚和Pin N脚的相对位置正确吗?错了的话可能需要反过来装元件了,而且很可能要飞线甚至板子报废。

(5) 如果封装上需要安装孔的话,封装的安装孔的相对位置正确吗?相对位置不正确可以没法固定哟,特别是对于一些带Module的板子。由于Module上有安装孔,那么在板子上也要有安装孔,两者的相对位置不一样,板子出来后,两者是无法很好的连接的。对于比较的麻烦的Module,建议先让ME做出 Module外框和安装孔位置后再设计Module的封装。

(6) 你为Pin 1做标记的吗?这样有利于后期的装配和调试。

(7) 你为Component或者Module 设计outline或者外框了吗?这样有利于后期的装配和调试。

(8) 对于引脚数多而密的IC,你为5X和10X的引脚做标记了吗?这样有利于后期的调试。

(9) 你设计的各种标记和outline的尺寸合理吗?如果不合理的话,设计出的板子可会使人感觉美中不足哟。

网友:
封装最怕自以为懂,实践下来不行

网友:
封装就是一个细心的活  技术上还好  同时还要有一定的经验  现在看很多器件封装都画的不是十分标准

网友A:
我想学画这个,你招学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学画这个,你招学徒吗

画图过程中随时可以发帖求助,尽力帮助

网友:
很有帮助的经验

网友B:
楼主一般画封装应该到哪里找尺寸呢?比如我想画一个2220封装的电容,但是我不知道电容的具体尺寸以及焊盘大小,是要直接百度么?但是百度到的不知道对不对,而且上面的尺寸也有范围,针对尺寸的范围比如加减0.6这类的,我应该按照加0.6算还是按照减0.6算还是按照不加也不减的尺寸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般画封装应该到哪里找尺寸呢?比如我想画一个2220封装的电容,但是我不知道电容的具体尺寸以及焊盘大 ...

每个厂家的2220封装的电容焊盘略有不同,甚至相差很多
根据自己要选用的电容,再画封装。即提前选好样品,或找厂家提供焊盘封装尺寸
如是人工焊接或机器贴片焊接,焊盘封装不同设计,人工焊接焊盘可以适当加大

网友C:
如是到百度封装尺寸,用焊盘图形尺寸资料时,或是拿其他地方下载的封装,一定应与自己所选用的元器件的封装外形、焊端、引脚等与焊接有关的尺寸相匹配,弄不好焊接问题比较多,出现低级错误。
还有,表面贴装元器件的焊接可靠性,主要取决于焊盘的长度而不是宽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是到百度封装尺寸,用焊盘图形尺寸资料时,或是拿其他地方下载的封装,一定应与自己所选用的元器件的封装 ...

嗯,多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个厂家的2220封装的电容焊盘略有不同,甚至相差很多
根据自己要选用的电容,再画封装。即提前选好样品 ...

受教了,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