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伴弻娑㈩敃閻樻彃濮曢梺绋块閿曨亪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鍧楁嚋闂堟稑顫岄梻鍌氬亞閸ㄥ爼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

楼主: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块柟瀵稿Т缁躲倕螖閿濆懎鏆旈柍褜鍓欓幊姗€鐛幇顓熷劅闁挎繂娴傞崯搴ㄦ⒒娴g懓顕滅紒璇插€婚幑銏ゅ箣閻橆偄浜炬慨妯煎亾鐎氾拷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站服务条款
EEWORLD社区
当前在线
EEWORLD社区

网友(2012-03-20):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站服务条款
注册前,请您仔细阅读本服务条款,如注册成功,即表示自愿接受本服务条款的所有内容。此后,不得以未阅读本服务条款内容作任何形式的抗辩。如有异议,请及时联系社区管理员(
>>点击查看详情
)
一、总则
1.1 电子工程世界网(eeworld.com.cn)的所有权和运营权归北京网事纵横科技有限公司所有。
1.2 用户在使用本社区的服务之前,应当仔细阅读本协议,并同意遵守本协议及所有社区规则后方可成为电子工程世界用户,一旦用户注册成功,则用户与本社区之间自动形成协议关系,用户应当接受本协议及所有社区规则的约束。用户在使用特殊的服务或产品时,应当同意接受相关协议后方能使用。
1.3 本协议、社区规则可由本社区随时更新,用户在使用电子工程世界产品时应当及时关注,用户同意本社区不承担通知义务。本社区的通知、公告、声明或其它类似内容是本协议及社区规则的一部分。
二、服务内容
2.1 本社区网络服务的具体内容由本社区根据实际情况提供,例如新闻、论坛、博客、下载、视频等信息。
2.2 本社区提供的部分网络服务为收费的网络服务,用户使用收费网络服务需要向本社区支付一定的费用。对于收费的网络服务,本社区会在用户使用之前给予用户明确的提示,只有用户根据提示确认其愿意支付相关费用,用户才能使用该等收费网络服务。如用户拒绝支付相关费用,则本社区有权不向用户提供该等收费网络服务。
2.3 本社区仅提供相关的网络服务,除此之外与相关网络服务有关的设备(如个人电脑、手机、及其他与接入互联网或移动网有关的装置)及所需的费用(如为接入互联网而支付的电话费及上网费、为使用移动网而支付的手机费)均应由用户自行负担。
2.4为使用户及时、全面了解电子工程世界提供的各项服务,用户同意,电子工程世界可以多次、长期向用户发送各类商业性短消息、邮件等而无需另行获得用户的同意。
2.5 用户同意,本社区组织的行业业内活动或即时活动中您填写的个人信息,将会用于参与本网站组织的活动。
三、用户帐号
3.1 经本社区注册系统完成注册程序并通过身份认证的用户即为本社区的正式用户,认证后即获得本社区规定用户所应享有的一切权限;未经认证仅享有本社区规定的部分会员权限。电子工程世界有权对会员的权限设计进行变更。
3.2 用户只能使用汉字、英文字母、数字及它们的组合,且最多不超过16个字符(8个汉字)注册,禁止使用空格、各种符号和特殊字符,否则本社区将不予注册并有权删除。
3.3 如发现用户帐号中含有不雅文字或不恰当名称的,本社区保留取消其用户资格的权利。
(1)请勿以党和国家领导人或其他社会名人的真实姓名、字号、艺名、笔名注册;
(2)请勿以国家机构或其他机构的名称注册;
(3)请勿注册不文明、不健康名字,或包含歧视、侮辱、猥亵类词语的帐号;
(4)请勿注册易产生歧义、引起他人误解或其它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帐号。
3.4 用户帐号的所有权归本社区,用户仅享有使用权。3个月未使用的用户帐号,本社区保留收回的权利。
3.5 用户有义务保证密码和帐号的安全,用户利用该密码和帐号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引起的任何损失或损害,由用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本社区不承担任何责任。如用户发现帐号遭到未授权的使用或发生其他任何安全问题,应立即修改帐号密码并妥善保管,如有必要,请通知本社区。因黑客行为或用户的保管疏忽导致帐号非法使用,本社区不承担任何责任,且有权对被非法使用的账号进行删贴、禁言甚至封号等操作。
四、使用规则
4.1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有关计算机互联网规定和知识产权的法律和法规、实施办法。
4.2 用户对其自行发表、上传或传送的内容负全部责任,所有用户不得在本社区任何页面发布、转载、传送含有下列内容之一的信息,否则本社区有权自行处理并不通知用户:
(1)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2)危害国家安全,泄漏国家机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
(3)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4)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5)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7)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
(8)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9)煽动非法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
(10)以非法民间组织名义活动的;
(11)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4.3 用户承诺对其发表或者上传于本社区的所有信息(即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音乐、电影、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和电脑程序等)均享有完整的知识产权,或者已经得到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授权;如用户违反本条规定造成本社区被第三人索赔的,用户应全额补偿本社区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各种赔偿费、诉讼代理费及为此支出的其它合理费用);
4.4 当第三方认为用户发表或者上传于本社区的信息侵犯其权利,并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或者相关法律规定向本社区发送权利通知书时,用户同意本社区可以自行判断决定删除涉嫌侵权信息,除非用户提交书面证据材料排除侵权的可能性,本社区将不会自动恢复上述删除的信息;
(1)不得为任何非法目的而使用网络服务系统;
(2)遵守所有与网络服务有关的网络协议、规定和程序;
(3)不得利用本社区服务进行任何可能对互联网的正常运转造成不利影响的行为;
(4)不得利用本社区服务进行任何不利于本社区的行为。
4.5 如用户在使用网络服务时违反上述任何规定,本社区有权要求用户改正或直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删除用户张贴的内容、暂停或终止用户使用网络服务的权利)以减轻用户不当行为而造成的影响。
五、隐私保护
5.1 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
(1)何为个人信息及收集个人信息的重要性
当您向本网站提交信息内容时,可能会被要求提供您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本网站将按本协议使用这些信息。本网站还可将这些信息与其他信息结合起来,用于提供和改进我们的产品、服务、内容和广告宣传。您不是一定要提供我们要求的个人信息,但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您选择不提供,我们将无法为您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或服务,也可能无法圆满地解决您遇到的任何问题。
(2)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
我们可能会收集各种信息,包括您的姓名、邮寄地址、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工作单位以及联系方式偏好。
利用我们收集的个人信息,我们可以将本网站最新产品发布、软件更新及活动预告及时通知您。如果您不希望列入我们的邮寄列表,可随时通过邮件中的退订按钮选择退出。
我们还会将个人信息用于以下目的:帮助我们创建、开发、运作、提供和改进我们的产品、服务、内容和广告宣传,以及防丢失和防欺诈目的。
我们还会将个人信息用于数据分析和研究等内部目的,以改进本网站的服务和与客户之间的沟通。
(3)非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
我们还会收集利用其本身无法与任何特定个人直接建立联系的数据。我们可出于任何目的而收集、使用、转让和披露非个人信息。
我们会收集诸如职业、语言、邮编、区号等信息,以便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客户的行为,改进我们的产品、服务和广告宣传。
我们会收集与客户在我们的网站上的活动有关的信息。我们会将此类信息汇总,用于帮助我们向客户提供更有用的信息,了解客户对我们网站、产品和服务中的哪些部分最感兴趣。就本协议而言,汇总数据被视为非个人信息。
我们可能会收集和存储有关您如何使用我们的服务的详细信息,包括搜索查询。此类信息可能会用于改进我们的服务提供的结果,使其更具相关性。
如果我们将非个人信息与个人信息结合使用,则在结合使用期间,此类信息将被视为个人信息。
5.2 向第三方披露
有时候本网站会向与本网站合作提供产品和服务或者帮助本网站向顾客进行营销的战略合作伙伴提供某些个人信息。本网站只会出于提供或改进我们的产品、服务和广告宣传之目的而与第三方共享个人信息。若您不希望我们出于此目的披露您的个人信息,您可以联系本网站,要求本网站不得将您的个人信息提供给第三方。另外,您也可以随时联系本网站,要求我们停止收集或从数据库中删去关于您的个人信息。
本网站会与提供信息处理、管理和增强客户数据、提供客户服务、评估您对我们产品和服务的兴趣以及开展客户调查或满意度调查等服务的公司分享个人信息。
此外,本网站还会不定期承办第三方举行的线上或线下活动并邀请您参加。在参加此类活动时,第三方可能会收集您的个人信息。您可以同意或者拒绝该第三方收集您的个人信息,本网站不会保存、使用或转让该第三方收集的个人信息。本网站不会在未经您同意的情况下将本网站收集的个人信息分享给该第三方。
5.3 其他
根据法律、法律程序、诉讼和/或公共机构和政府部门的要求,本网站可能有必要披露您的个人信息。如果我们确定就国家安全、执法或具有公众重要性的其他事宜而言,披露是必须的或适当的,我们也可能会披露关于您的信息。
如果我们确定为了执行我们的条款和条件或保护我们的经营或用户,披露是合理必要的,我们也可能会披露关于您的信息。此外,如果发生重组、合并或出售,则我们可将我们收集的一切个人信息转让给相关第三方。
5.4 全公司对您隐私的承诺
为确保您个人信息的安全,我们向全体本网站员工传达了公司的隐私和安全准则,并在本网站内部严格执行隐私保护措施。
六、版权声明
6.1 本社区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版权均归本社区享有或本社区与作者共同享有,未经本社区许可,不得任意转载。
6.2 本社区特有的标识、版面设计、编排方式等版权均属本社区享有,未经本社区许可,不得任意复制或转载。
6.3 使用本社区的任何内容均应注明"来源于电子工程世界(eeworld.com.cn)"及署上作者姓名,按法律规定需要支付稿酬的,应当通知本社区及作者及支付稿酬,并独立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6.4 本社区享有所有作品用于其它用途的使用权和优先权,包括但不限于网站、电子杂志、平面出版等,作者在本社区发布内容时视为同意本条款。
6.5 本社区所有内容仅代表作者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与本社区无关,由作者本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6.6 恶意转载本社区内容的,本社区保留将其诉诸法律的权利。
七、责任声明
7.1 用户明确同意其使用本社区网络服务所存在的风险及一切后果将完全由用户本人承担,本社区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7.2 本社区无法保证网络服务一定能满足用户的要求,也不保证网络服务的及时性、安全性、准确性。
7.3 本社区不保证为方便用户而设置的外部链接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同时,对于该等外部链接指向的不由本社区实际控制的任何网页上的内容,本社区不承担任何责任。
7.4 对于因不可抗力或本社区不能控制的原因造成的网络服务中断或其它缺陷,本社区不承担任何责任,但将尽力减少因此而给用户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7.5 对于本社区向用户提供的下列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缺陷本身及其引发的任何损失,本社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1)本社区向用户免费提供的各项网络服务;
(2)本社区向用户赠送的任何产品或者服务;
(3)本社区向收费网络服务用户附赠的各种产品或者服务。
7.6 本社区有权于任何时间暂时或永久修改或终止本服务(或其任何部分),而无论其通知与否,本社区对用户和任何第三人均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八、附则
8.1 本协议的订立、执行和解释及争议的解决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8.2 如本协议中的任何条款无论因何种原因完全或部分无效或不具有执行力,本协议的其余条款仍应有效并且有约束力。
8.3 本协议解释权及修订权归北京网事纵横科技有限公司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