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下这样接电流会不会太小了

楼主:
想问问这样分压光耦的电流会不会太小,这个电路我仿真了,也手动焊接板子了,与仿真结果一致,就是比较担心光耦的If太小,还有就是我用TLP521,这个光耦可以吗?

网友A:
电原理图在哪里?没有图和各元器件电源电压等等标注,谁能知道电流大小?

网友B:
对了,我实际焊接时R8是300K,R4是6.9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原理图在哪里?没有图和各元器件电源电压等等标注,谁能知道电流大小?

图片上传的慢了,在2楼

网友A:
“还有就是我用TLP521,这个光耦可以吗?”
不知道你使用TLP521是要实现什么目的,没办法说可以或者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我用TLP521,这个光耦可以吗?”
不知道你使用TLP521是要实现什么目的,没办法说可以或者不可以 ...

图片上传的慢了,在2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上传的慢了,在2楼

此图缺少一个表示两线联接的点(dot)。绿色圆中交叉的两线应该联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了,我实际焊接时R8是300K,R4是6.9K

TLP521原边电流有零点几毫安即可工作,只要副边负载电阻足够大。所以R8用300千欧并不小。

网友A:
此图除缺少Vcc到U1A副边集电极联接外,电容C1的使用是否正确是个问题。
R1不知道多大数值,所以R1C1时间常数无法确定。但无论如何,R1不会小于1~2千欧,那么电容C1将对光耦输出信号(矩形波)产生相移,波形也会发生变化。而此相移是否会影响你所要求此电路的工作,存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LP521原边电流有零点几毫安即可工作,只要副边负载电阻足够大。所以R8用300千欧并不小。

嗯,那里是接在一起的,仿真图缩放的时候恰好没有显示。。也就是说,用300K+6.9K的分压电阻给光耦可行吧,我焊接板子的结果是可以的

网友A:
此图光耦所处理的信号是50Hz工频交流,TLP521属于低速光耦,但处理50Hz工频那是绰绰有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图除缺少Vcc到U1A副边集电极联接外,电容C1的使用是否正确是个问题。
R1不知道多大数值,所以R1C1时间 ...

怪我图纸给的不全,主要就是想要交流220V掉电的一个检测,后边输出一个高电平时掉电的,低电平是有电的,其中3.3V和12V与220V不一路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图除缺少Vcc到U1A副边集电极联接外,电容C1的使用是否正确是个问题。
R1不知道多大数值,所以R1C1时间 ...

图片

网友:
仿真图已经缩放到这个大小,那个点就不显示了,实际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此图光耦所处理的信号是50Hz工频交流,TLP521属于低速光耦,但处理50Hz工频那是绰绰有余。

您好,这样接U1B可以导通吗?3脚电压比4脚电压低压。请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这样接U1B可以导通吗?3脚电压比4脚电压低压。请指导,谢谢!

U1A和U1B交替导通。U1A在工频交流的正半周期导通,U1B在工频交流的负半周期导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那里是接在一起的,仿真图缩放的时候恰好没有显示。。也就是说,用300K+6.9K的分压电阻给光耦可行吧 ...

220V交流峰值311V,换句话说光耦原边电流峰值达1mA以上。TLP521电流传输比最小50%,通常在100%或者更大一些。只要你的R1不是太小,就可以工作(R1两端输出脉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这样接U1B可以导通吗?3脚电压比4脚电压低压。请指导,谢谢!

至于你所说“3脚电压比4脚电压低压”,无非是光耦原边被施加反向电压,此时另一光耦必定施加了正向电压,所以两光耦必定是交替导通。
当然,工频交流过零前后电压很小,存在两光耦均关断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交流峰值311V,换句话说光耦原边电流峰值达1mA以上。TLP521电流传输比最小50%,通常在100%或者更大 ...

非常感谢,我的图都画出来了,板子也验证过了,还是懵懵懂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