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1867芯片单极模式只能采样0~2V

楼主:
6芯积分
在stm32f107基础上使用LTC1867芯片采样,设置单极性后只能采样要0~2V的电压,基准为4V。请大神帮忙!!!!
0~2V采样正常,2~4V读到的电压又从0开始递增。实际电压0V对应采集值0V,实际电压2V对应采集值为2V,2.01V开始就变成了0V,实际电压4V对应的采集值是1.996V。确认配置为单极性。

#define     ADC_CS_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define     ADC_CS_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

#define     ADC_SCK_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define     ADC_SCK_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define   ADC_MISO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6)
#define     ADC_MISO              GPIOA->IDR&(1<<6)

#define     ADC_MOSI_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define     ADC_MOSI_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define     Instructions_LTC1867_CH0                        0x80
#define     Instructions_LTC1867_CH1                    0xC0
#define     Instructions_LTC1867_CH2                        0x90
#define   Instructions_LTC1867_CH3                      0xD0
#define     Instructions_LTC1867_CH4                        0xA0
#define     Instructions_LTC1867_CH5                    0xE0
#define     Instructions_LTC1867_CH6                        0xB0
#define   Instructions_LTC1867_CH7                      0xF0

#define     LTC1867_SLEEP_MODE                                  0x02
#define     LTC1867_EXIT_SLEEP_MODE                         0x00
#define     LTC1867_UNIPOLAR_MODE                           0x04
#define     LTC1867_BIPOLAR_MODE                                0x00

/******************************************

*功能:SPI初始化

*******************************************/
void SPI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
        // Configure SPI pins: 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 pins: S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 pins: 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_SPI pins: 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设置为空闲状态
      ADC_CS_H;
      ADC_SCK_H;

}

/************************************************

*功能: LTC1867ACGN选择1~8通道

*************************************************/
u8 LTC1867ACGN_SetChnl(u8 chnl)
{
        u8 cmd;
        switch(chnl)
        {
                case 1:
                    cmd = Instructions_LTC1867_CH0|LTC1867_UNIPOLAR_MODE;break;

                case 2:
                    cmd = Instructions_LTC1867_CH1|LTC1867_UNIPOLAR_MODE;break;

                case 3:
                    cmd = Instructions_LTC1867_CH2|LTC1867_UNIPOLAR_MODE;break;

                case 4:
                    cmd = Instructions_LTC1867_CH3|LTC1867_UNIPOLAR_MODE;break;

                case 5:
                    cmd = Instructions_LTC1867_CH4|LTC1867_UNIPOLAR_MODE;break;

                case 6:
                    cmd = Instructions_LTC1867_CH5|LTC1867_UNIPOLAR_MODE;break;

                case 7:
                    cmd = Instructions_LTC1867_CH6|LTC1867_UNIPOLAR_MODE;break;

                case 8:
                    cmd = Instructions_LTC1867_CH7|LTC1867_UNIPOLAR_MODE;break;

                default:
                    cmd = Instructions_LTC1867_CH0|LTC1867_UNIPOLAR_MODE;break;
        }
        return cmd;
}

/**********************************

*功能: SPI读写数据,给定通道选择参数

***********************************/
u16 SPI_WriteRead(u8 chnl)
{
        u8 i = 0;
        u16 dat = 0;
        u8 cmd = 0;
        cmd = LTC1867ACGN_SetChnl(chnl);
        ADC_CS_L;
        delay_5us(10);                  //50
        for(i=0;i<7;i++)
        {
                if(cmd&(0x80))
                {
                        ADC_MOSI_H;
                }else{
                        ADC_MOSI_L;
                }
                cmd <<= 1;
                ADC_SCK_L;
                delay_5us(1);           //5
                ADC_SCK_H;
                delay_5us(1);           //5
        }
        ADC_CS_H;
        delay_5us(2);                   //10
        ADC_CS_L;
        for(i=0;i<16;i++)
        {
                ADC_SCK_L;
                delay_5us(1);           //2
                if(ADC_MISO) dat |= 1;
                dat <<= 1;
                ADC_SCK_H;
                delay_5us(1);           //2
        }
        ADC_CS_H;

        return dat;
}

网友:
多啃啃datasheet,这个芯片应该是单 5V 工作电源,你的结果不准确除了与软件有关系。
而且与你的硬件也有关系。没看你的硬件电路,说不好。
不过,你多啃datasheet是没错的。

网友A:
ADC硬件电路按LTC1867手册给的参考电路就行,剩下的就是看时序图写软件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硬件电路按LTC1867手册给的参考电路就行,剩下的就是看时序图写软件的事情

问题已找到,读数据的时候,先移位再接受数据,我的是先接收数据再移位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两句什么意思啊,我刚入门

#define     ADC_MISO              GPIOA->IDR&(1<<6)

if(ADC_MISO) dat |= 1;

       dat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