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的比较器模块的分析

楼主:
MSP430 G2553 比较器Comparator_A+、数据流程图DFD、状态转换图STD
一、CA+构造
MSP430G2553带有一个比较器Comparator_A+(CA+),其构造框图如下图所示。
二、输入 & 输出
如上图所示,比较器有一个同向输入端(V+)和一个反向输入端(V-)。通过软件设置,V+端可以连接到CA0~CA2三个外部管脚之一,或者三个内部电压基准之一;V-端可以连接到CA1~CA7七个外部管脚之一,或者三个内部电压基准之一。内部电压基准可以是0.5*Vcc、0.25*Vcc,或者内部一个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约0.55V)。
输出信号可以连接至Timer的外部时钟输入,或者CAOUT对应的管脚;输出信号变化时,可触发CAIFG中断。
CAx、CAOUT对应的MSP430G2553管脚如下图所示。
三、相关设置寄存器
CA+主要寄存器有CACTL1、CACTL2、CAPD三个。其中CAPD用于断开与GPIO管脚相连的数字电路部分,以提高CA+的性能;实际上,当某个管脚被设置成CA+输入时,CAPD会自动置位,因此对于CAPD的操作一般不需关心(除非该管脚还同时用于输入某个数字信号)。
- CACTL2寄存器的P2CAx位段:选择输入信号对应的管脚。
- CACTL1寄存器的CAEx位:切换V+、V-输入信号。该功能用于当输入信号非常接近时,一般用不到。
- CACTL1寄存器的CAON位:关闭/开启CA+。
- CACTL1寄存器的CAREFx位段和CARSEL位:CAREFx位段用于选择CA+参考电压,可以为0.5*Vcc、0.25*Vcc或~0.55V;CARSEL位用于选择参考电压连接至V+还是V-端。注意当V+、V-都连接到外部管脚时,内部参考电压须关闭。
- CACTL2寄存器的CAF位:关闭/开启输入信号滤波。建议开启。
- CACTL2寄存器的CASHSHORT位:将输入信号短接。一般用不到。
四、一个有意思的例子
将电位器连接到P1.1,当P1.1的电压高于0.5*Vcc时,LED灯闪烁;否则LED灯熄灭。由于P1.1对应MSP430G2553芯片的RX,G2 Launchpad已经将其连接到了USB转串口芯片上,因此P1.1作为CA1使用时应将J3上的相关跳线断开。
1 #include "io430.h" 2 3 #define LED1 BIT0  //red 4 5 #define TRUE 1 6 #define FALSE 0 7 8 #define LOW_INPUT 0 9 #define HIGH_INPUT 110 11 //global variable12 char state = LOW_INPUT;13 char flash = FALSE; //start with low input, no flash on LED14 15 void main(void)16 {17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18     WDTCTL = WDTPW + WDTHOLD;19     20     // LED setup21     P1OUT = 0;22     P1DIR |= LED1;23     24     // DCO setup25     BCSCTL1 = CALBC1_1MHZ; //running at 1MHz26     DCOCTL = CALDCO_1MHZ;27     28     // ACLK setup29     BCSCTL3 |= LFXT1S_2; //ACLK source: VLO, measured as 10kHz30     BCSCTL1 |= DIVA_3; //ACLK = VLO divided by 8: 1.25kHz31     32     // Timer0_A setup33     TA0CCR0 = 250 - 1; //timer overflow freq: 1250/250 = 5Hz(0.2s)34     TA0CCTL0 = CCIE;//enable interrupt35     TA0CTL = TASSEL_1 + MC_1 + TACLR;//ACLK, no div, up mode, clear timer36     37     // Comparator_A+ setup38     CACTL1 = CAREF_2 + CARSEL + CAIE;//0.5 Vcc ref on V-, enable interrupt on rising39     CACTL2 = P2CA4 + CAF; //input CA1 (P1.1, remove the jumper) on V+, filter on40     CACTL1 |= CAON; //turn on comparator41     42     __enable_interrupt();43     LPM3;44     45 }46 47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48 __interrupt void CCR0_ISR(void)49 {50     //TA0CCR0 flag clearing is automatic51     if(flash == FALSE)52     {53         P1OUT &= ~LED1; //led off54     }55     else56     {57         P1OUT ^= LED1; //toggle LED58     }59 }60 61 #pragma vector = COMPARATORA_VECTOR62 __interrupt void COMPA_ISR(void)63 {64     switch(state)65     {66     case LOW_INPUT:67         if((CACTL2 & CAOUT) == 0x01)68         {69             state = HIGH_INPUT;70             CACTL1 |= CAIES; //value high, so watch for falling edge71             flash = TRUE; //let led flash      72         }73         break;74     case HIGH_INPUT:75         if((CACTL2 & CAOUT) == 0x00)76         {77             state = LOW_INPUT;78             CACTL1 &= ~CAIES; //value low, so watch for rising edge79             flash = FALSE; //turn LED off      80         }81         break;      82     }83 }

这个例子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展示了数据流程图(Data Flow Diagram, DFD)和状态转换图(State Transition Diagram, STD)这两个重要的概念。两个中断程序分别处理来自Timer0_A和CA+的中断,形成两个“process”,它们有自身独有的变量/参数,同时还共享了flash(LED是否闪烁)这一变量。此外,CA+的中断程序包含HIGH_INPUT和LOW_INPUT两种状态,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状态机。
程序的DFD和CA+中断程序的STD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