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0接收数据中有一个3F的异常数据

楼主:
大家好,在使用瑞萨芯片r5f100mg的一个项目中,使用uart0收发,使用对应的测试上位机接收到的数据中在报文头存在一个异常的数据3f,中间也偶尔有异常数据3f,其他的数据都是正确的。通过并联两根线,使用另外一个串口,通过串口调试工具来观察,确没有3f这个数据,都是正确的数据。请问,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两个串口,一个有异常数据,另外一个没有。如果这样。就认真分析,两种情况,两个串口程序上存在哪些差异。如果有设备,捕捉一下,异常数据的波形。有助于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两个串口,一个有异常数据,另外一个没有。如果这样。就认真分析,两种情况,两个串口程序上存在哪些 ...

一个串口做485输出,并联出线,通过不同的usb转串口接到两个上位机上观察数据,一个有异常数据,一个没有异常数据。后来找到问题了,是下位机奇偶校验没有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