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3通用定时器输出PWM波调节占空比的问题

楼主:
请教:
在stm32f103使用固件库编程,使通用定时器的TIM3输出四路PWM波,我想在程序执行的时候使用按键调节PWM的占空比,我的做法是使用if语句检测按键按下,如果检测到按键按下,则CCR寄存器的值增加,
我将if语句和输出PWM的函数并列放在主函数内,就会输出原设定的PWM,但是按下按键不会改变占空比;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bsp_GeneralTim.h"

uint16_t CCR1_Val = 999;

int main(void)
{
        /* key 端口配置 */
        LED_GPIO_Config();

        /* 定时器初始化 */
        GENERAL_TIM_GPIO_Config();

        //检测按键按下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 GPIO_Pin_3) == 0)
        {
                CCR1_Val += 100; //CCR的值加100
        }
        //输出PWM
        GENERAL_TIM_Mode_Config(CCR1_Val,CCR2_Val,CCR3_Val,CCR4_Val);

}

但是我把if语句和输出PWM的函数放到一个while(1)循环内,无论我怎么按下按键,输出的PWM周期只有十几微秒,高电平时间只比周期小几微秒,这是为什么啊???????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bsp_GeneralTim.h"

uint16_t CCR1_Val = 999;

int main(void)
{
        /* key 端口配置 */
        LED_GPIO_Config();

        /* 定时器初始化 */
        GENERAL_TIM_GPIO_Config();

        while(1)
        {
                //检测按键按下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 GPIO_Pin_3) == 0)
                {
                        CCR1_Val += 100; //CCR的值加100
                }
                //输出PWM
                GENERAL_TIM_Mode_Config(CCR1_Val,CCR2_Val,CCR3_Val,CCR4_Val);
        }
}

以下为定时器子函数
#include "bsp_GeneralTim.h"

void GENERAL_TIM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输出比较通道1 GPIO 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GENERAL_TIM_Mode_Config(uint16_t CCR1_Val)
{
  // 开启定时器时钟,即内部时钟CK_INT=72M
        GENERAL_TIM_APBxClock_FUN(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时基结构体初始化-------------------------*/
        // 配置周期,这里配置为20ms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累计TIM_Period+1个频率后产生一个更新或者中断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9999;
        // 驱动CNT计数器的时钟 = Fck_int/(psc+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1;
        // 时钟分频因子 ,配置死区时间时需要用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 计数器计数模式,设置为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 重复计数器的值,没用到不用管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 初始化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输出比较结构体初始化-------------------*/
        // 占空比配置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 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 输出通道电平极性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 输出比较通道 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TIM_OC1Init(GENERAL_TIM,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GENERAL_TIM, TIM_OCPreload_Enable);

        // 使能计数器
        TIM_Cmd(GENERAL_TIM, ENABLE);
}

以下为按键子函数
#include "bsp_led.h"

void LED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A:
首先,while(1)循环是必要的。你读按键应该有去抖判断。不然,CCR1_Val 的值变化会很频繁。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while(1)循环是必要的。你读按键应该有去抖判断。不然,CCR1_Val 的值变化会很频繁。不稳定。

你好  谢谢
可是我在大循环内不使用按键,只是输出原来设定的PWM波,也不能输出,我设定的周期为20ms,但输出的周期只有几微妙,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B:
没有你这样重复重复再重复初始化定时器设置的,这段时间无法预测结果,只要把数值付给通道寄存器就行了。
另外你那个不断累加CCR1是有问题的,CCR1瞬间就被加溢出又回0了,这肯定不是你要的结果。按键抖动也会有影响。
通道值大于period的情况就输出无效电平这个也得考虑。
通道频繁赋值的时候最好开启预装载。

网友C:
把你的if条件判断语句放到while()循环中,在循环中可以检测按键程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  谢谢
可是我在大循环内不使用按键,只是输出原来设定的PWM波,也不能输出,我设定的周期为20ms ...

周期为20ms,但输出的周期只有几微妙。把周期加大。看看实际的变化。注意实际的占空比是否和设置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你这样重复重复再重复初始化定时器设置的,这段时间无法预测结果,只要把数值付给通道寄存器就行了。
...

你好 首先谢谢您
按照您说的,我应该如何实现我想要的结果?如何开启预装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if条件判断语句放到while()循环中,在循环中可以检测按键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周期为20ms,但输出的周期只有几微妙。把周期加大。看看实际的变化。注意实际的占空比是否和设置一样。

好的  我试一下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周期为20ms,但输出的周期只有几微妙。把周期加大。看看实际的变化。注意实际的占空比是否和设置一样。

你好 我按照您说的试了一下,不管如何改变周期,在while(1)内的输出PWM周期都不变,都为原来的十几微妙,改变占空比,输出的占空比也不变,和设置的完全不一样,根本没有我设置的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按照您说的试了一下,不管如何改变周期,在while(1)内的输出PWM周期都不变,都为原来的十几微妙, ...

不知你具体怎么改的。不要判断按键了。直接给一个死的配置。看看不同情况,输出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具体怎么改的。不要判断按键了。直接给一个死的配置。看看不同情况,输出结果。

给一个死的配置,只要不把输出PWM的函数放在大循环内,一切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一个死的配置,只要不把输出PWM的函数放在大循环内,一切正常啊

在主循环中,执行只改变占空比或周期的函数,你看看库里面有没有这个函数。尽量不要改变其他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