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L011D3P6 EEPROM的读写函数

楼主:
#define EEPROM_BASE_ADDR        0x08000000
#define EEPROM_BYTE_SIZE        0x0800
#define PEKEY1        0x89ABCDEF
#define PEKEY2        0x02030405
#define EN_INT              __enable_irq();
#define DIS_INT             __disable_irq();

void EEPROM_ReadBytes(unsigned int Addr,char *Buffer, short Length)//
{
        char *wAddr;
        wAddr=(char *)(EEPROM_BASE_ADDR+Addr);
        while(Length--)
        {
                 *Buffer++=*wAddr++;
        }
}

void EEPROM_WriteBytes(unsigned int Addr,char *Buffer,short Length)
{
        char *wAddr;
        wAddr=(char *)(EEPROM_BASE_ADDR+Addr);
        DIS_INT
        FLASH->PEKEYR=PEKEY1;                    //unlock
        FLASH->PEKEYR=PEKEY2;
        while(Length--)
        {
                *wAddr++=*Buffer++;
                while(FLASH->SR&FLASH_SR_BSY);
        }
        FLASH->PECR|=FLASH_PECR_PELOCK;
        EN_INT
为什么写不进去啊?

网友A:
为什么写不进去啊?写不进去的根据是什么。分析一下时序。跟EEPROM手册里的标准对比一下。看看有什么差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写不进去啊?写不进去的根据是什么。分析一下时序。跟EEPROM手册里的标准对比一下。看看有什么差异。

往里面写 0 然后 读不到 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往里面写 0 然后 读不到 0

手里有没逻辑分析仪,示波器之类的。分析波形最好。有没有仿真,看看发送部分时序。

网友:
1、首先要保证时序是对的,任何的IIC器件,必须药遵循IIC总线的时序。
2、在时序写对的前提下(像STM32有两种:IO模拟IIC,或者是直接使用硬件的IIC),

网友:
没有一起的话,最好能仿真,看看发送完数据后,是不是有ACK回来,这样一步步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
你是不是没擦啊,memory窗口里看一下写之前内容不是0xff肯定写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