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形走线

楼主:
哪位大佬知道这种类似于补泪滴的走线方式是怎么做出来?

网友A:
为什么图出不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图出不来?

因为你设置错了,你肯定是按照附件形式上传的。你要选择上传图片,那样图就会出来了。

网友:
就是这种的

就是这种的类似与补泪滴的方式

就是这种的类似与补泪滴的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设置错了,你肯定是按照附件形式上传的。你要选择上传图片,那样图就会出来了。

还是错误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什么问题 没看懂?

网友:
AD中圆弧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错误的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看得到不了呀

网友:
你说的是AD弧形走线,更改走线就可以。好像是sjiftt加空格键

网友:
1楼的图中的这么短圆弧,应该是用了圆弧命令走,或者是补泪滴后自然生成的。
圆弧命令的使用,如下图

还有另外种圆弧走法是在板子中有大量圆弧线时,需要设置极坐标,再进行快捷键OG设置步长等

网友:
shift+space更改走线方式 英文输入法

网友:
在英文输入法的状态下,shift+空格切换走线的方式。切换到弧形走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