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DSP运行速度比预期整整低了四倍

楼主(2018-01-30):
DSP运行速度比预期整整低了四倍
数据线与地址线的输出还有一些控制信号 都比预期低了整整四倍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新手刚接触DSP

网友A:
这个没办法,你是不是按照参考设计的硬件参数来的?比如你的晶体是多少?实在不行,就拿示波器或者频率计测量你的晶体,然后你的配置就是有BOOT参数进行配置的。这个问题外面的人很难准确的告诉你问题在哪里。

网友B(2018-03-09):
时钟对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