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AR编译好了烧写有问题,烧不进去。

楼主:
    40的板,general option选择的是Cortex—M0+,DEBUGGER选择的是CMSIS DAP,下载有反应,但是结束了提示错误如图,程序好像也没有烧进去。    但是用MDK烧写是可以的。高级例程都是IAR的,很苦恼。

下载错误提示

下载错误提示

网友:
把 CMSIS DAP 刷成Jlink吧,省事!

网友:
看提示好像是说有错误,编译一下,看看提示的什么错误

网友:
刷jink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