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执行不到断点

楼主:
我使用STM8S207C8T6写程序,开发环境用的IAR。
上图有个断点,ReceiveTime=0就跳出while循环。
可是仿真执行不到断点。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你把while去掉看看

网友:
死在了while里

网友A:
死在了while里了,前面ReceiveTime = 80 ,肯定不等于零呀,所以一直在while里面,只有等于零了才会出while呀,这个你得看看,你读取一下ReceiveTime的值,看运行中有没有发什么变化?修改ReceiveTime值的中断有没有执行?如果没有中断访问ReceiveTime,那肯定是一直死在这里,如果另有中断修改ReceiveTime的值,看看对应的中断函数是不是有问题,因为达不到修改ReceiveTime到零,导致一直死在whil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死在了while里了,前面ReceiveTime = 80 ,肯定不等于零呀,所以一直在while里面,只有等于零了才会出while ...

那个ReceiveTime在定时中断里自减,都已经到0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ReceiveTime在定时中断里自减,都已经到0了

你把断点设置到中断里,等到这个值变为零时,单步往下走,看程序跳到哪里,这个值有没有再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断点设置到中断里,等到这个值变为零时,单步往下走,看程序跳到哪里,这个值有没有再改变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