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stlink no target detected

楼主:
我根据stm32f429 discover 的板子设计了一个板子。但是我使用stlink过后,始终出现cannot connect target的提示。我试了各种模式,但是都始终无法连接。一般当点击stlink里边的setting窗口的refresh按钮的时候通常supply voltage 那里会显示测量电压,但是我的总是出现detection fail。所以我认为是电路问题。
但是我对比了datasheet 的pinout 和我的电路图发现没问题。然后测试了,所有的vdd 和vss 也是正确的电压。请问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我把电路图分解了。用的就是swd链接模式,用了五根线,tms ,tck , reset,然后加上3v3和gnd

网友:
我怀疑是100K下拉,搞的鬼,请把100K,都去掉试试

网友:
之前的经验是stlink版本太低了不行,你debug窗 有看到stllink设备号吗?

网友:
左边部分有吗?右边正常上电就会有

网友:
看着那个上电复位电路的100k+0.1uF的组合
顿时觉得瘆得慌
换10k试试

网友:
请关注几个点:
单片机外围电路。
a、如复位电路,如果单片机一直处于复位状态好像也是识别不到仿真器的;
b、我记得还有个VCAP引脚,这个引脚有些型号的是接地,有些型号是接电容,然后电容的另一端再接地。
总之,我觉得单片机设计的外围电路一定不要走经验主义,一定要看datasheet怎么说。否则,如果走了经验主义,细节上会吃亏的。

网友:
这帖子已经过去三年多了 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各种连不上 试了各种方法 STLINK JLINK DAP ISP 全不行 最后发现是48脚bypass reg 没有接地 接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