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巴特沃斯谐振电路仿真

楼主:
求大神帮忙设计一款5阶段巴特沃斯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500K,用Multisim仿真

网友:
Ti 有个软件叫 webench,输入你的参数就有了。ADI也有在线设计软件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A:
带通滤波器仅有一个中心频率参数和阶数是不够的,应该还有一个参数——带宽,或者给出上下两个截止频率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通滤波器仅有一个中心频率参数和阶数是不够的,应该还有一个参数——带宽,或者给出上下两个截止频率参数 ...

我明白,我想需要一个示例,然后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明白,我想需要一个示例,然后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试

你这个有点将因果关系颠倒了。不管是用手工计算还是辅助软件计算,没有那个带宽参数都是无法进行的。建议根据实际需要先定一个带宽参数(即使是假象的参数也行),然后再用辅助软件设计一个电路,再通过仿真加以修正。

网友A:
关于带通滤波器的设计原理,可以参见这篇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708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带通滤波器的设计原理,可以参见这篇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7083-1-1.html

好的,学习一下,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