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断的问题

楼主:
INTERRUPT_HANDLER(UART1_RX_IRQHandler, 18)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setUartReceivedFlag();

    Receive_Buffer[Receive_Cnt++] = UART1_ReceiveData8();   //?áè?′??ú?óê?êy?Y

    if(Receive_Cnt >= 600) Receive_Cnt = 0;

    UART1_ClearITPendingBit(UART1_IT_RXNE);
//?D???o3???ê?·?ò??ú

   // ReceiveTime = 2;                        //éè??3?ê±±?á?£?ó???ò?êy?Y2?μ?3?1y20ms
}
我用STMS207C8T6写程序,以上是我的串口中断程序。
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吗?我总觉得这儿有问题。谢谢!

网友A:
我总觉得这儿有问题。你的根据是什么。看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可以参考官方例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总觉得这儿有问题。你的根据是什么。看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可以参考官方例程。

那个地方貌似有问题。后来发现,时钟配置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地方貌似有问题。后来发现,时钟配置的有问题。

时钟是整个程序的大前提啊,设置不对,对影响到你波特率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设置系统时钟后,利用LED,1S闪烁一次。